[综合] 一把汽车钥匙借皮还魂

楼主(2023-12-23):
以前我发过贴问过为什么我的车钥匙气温低就不能用了。我的钥匙确实摔过,估计就是内部的晶振不灵了,引起频率漂移就失联了。
还好只要温度足够,还是能正常使用的,但现在天气一冷就失灵,用前要捂热了才行。
发现汽车钥匙的壳子有些碍事,用前要捂很长时间才能正常使用,想如果去掉壳子就直接可以热电路板了,所以应该把壳子去掉试试看,果然有效,只要放贴身口袋里2分钟内就可以用了。

想用个皮套保护一下,没有现成的,找出来几本通讯录的外皮看着正好

剪开做料

做好尺寸把钥匙芯塞进去

留个指示灯的孔

嗯,能用就行

还是比原来更轻便了哈

网友:
用记号笔点几个点  标记按键位置 手艺好的话把 开关锁 后备箱画出来

网友:
这办法也就是刚好能用

网友:
应该是哪里摔到虚焊了吧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
别一屁股把电路板坐断了!另外按键烫伤图案不是更好!!

网友:
创意真好,就是不防水了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人肉加热,办法不错。

网友:
比原来更轻便了

网友:
指示灯用热溶胶封起来

网友:
不如换个晶振?

网友:
没有功能键标识,保密性比较强。

网友:
这也太凑合了

网友:
看着也不错呀,给开关位做出标识就更好用了

网友:
这俩订书钉真拉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