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状元e300学习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12-2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228-1-1.html、这个是之前更换触摸屏的

这次是不充电,检查充电口正常,发现充电IC发热。TB上居然有卖,几块钱下单,更换充电正常

充电IC

充电IC

主板

主板

更换

充电正常

网友:
typec接口的吗

楼主:
是的,充电IC在尾插后面

网友A:
那么小也能自己换,只能说技术牛啤。

网友B:
这么小的芯片不好焊吧

网友C:
真好,不开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也能自己换,只能说技术牛啤。

有热风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芯片不好焊吧

用热风枪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好,不开机是什么情况?

这个不好说,如果好久没有用,拆开测量电池电压多少,电池单独充电激活下

网友:
充电口的4分之一,很小的,比我功夫厉害

网友:
只能说技术牛啤

网友:
用热风桥焊.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如果好久没有用,拆开测量电池电压多少,电池单独充电激活下 ...

电压有,测量bios电压反复跳变,感觉好像是自检不通过反复重启的感觉,但是不确定哪里有问题就是放时间太长了然后再开就开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有,测量bios电压反复跳变,感觉好像是自检不通过反复重启的感觉,但是不确定哪里有问题就是放时间太 ...

那就不好说了,看下有没有什么地方缺少元器件,或者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