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廉价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12-23):
原价3元,用红包抵扣后1.5元包邮到手的锂电池充电器,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后面标称4.2v 500ma

装上电池就亮绿灯,插5v头直接变红灯

没心思测试了,直接拆了,超简单的内部

原来usb头都是直接印在pcb上,外壳开模有底座,最后外面套了铁皮壳,大力掰断了

这芯片什么型号?费了好大功夫才拍清楚

网友A:
tp4054最大500mA电流,输出支持防反接

网友:
现在地板价的各种充电器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芯片……简单、实用。我也买了2个类似的,晚上插上充电,第二天早上拔下来,OK

网友:
我也有一个,感觉挺好

网友:
买4056的板子也要1块了,这种一步到位,外壳改造也方便

网友:
光外壳也值了

网友:
充电器还是可以的。芯片是4056

网友:
对这个算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4054最大500mA电流,输出支持防反接

不是4057吗

网友:
壳子很不错,带弹簧的卡位比单纯的弹簧好

网友:
1.5元包邮到手,看着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4057吗

4057是6脚,支持双指示灯,他这个双指示灯应该是未充满时两个一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4最大500mA电流,输出支持防反接

感谢说明,也觉得对得起价钱,但500ma的速度实在太慢了,适合小容量的电池

网友:
原先农场红包3元可以兑换的时候买了俩,现在没红包了就不捣鼓了。

网友:
充电器价格不 错,能用就不亏

网友:
可以利用一下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