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个铝盘可以做电唱机转盘,有人做过吗?

楼主(2023-12-23):
这个铝盘可以做电唱机转盘,有人做过吗?

网友:
可是电唱机的唱臂用什么解决?还有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
修喇叭涂胶倒是可以用这个,唱盘还是算了,精密度如何解决?

网友:
以前使用的转盘都是皮带带动的,如果直接使用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要怀旧啊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做唱盘十分稳重,精密度应该也不错,唱臂有现成的配件可用,再不济拆机见也可,就是驱动系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做唱盘十分稳重,精密度应该也不错,唱臂有现成的配件可用,再不济拆机见也可,就是驱动系统 ...

精度不够,这玩意使用的轴承最好只会用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都不可能用,跳动、抖晃率根本达不到,还是省省吧。实在想玩,弄个二手货还现实点

网友(2024-10-11):
这个旋转精度不够的,轴承和配合精度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