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脑科目三:求整流桥输出端电压

楼主(2023-12-23):
220伏特交流电,通过44千欧的电阻正确接入整流桥输入端,请问整流桥输出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A:
通过串联电阻降价,负载端电压要看负载阻抗的大小,阻抗越小,电压越低,阻抗越大,电压越高。

网友:
自己作业自己做

网友:
电容输出,没有负载时电压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联电阻降价,负载端电压要看负载阻抗的大小,阻抗越小,电压越低,阻抗越大,电压越高。 ...

你好:题目问的是输出端空载只接电压表的电压,无负载

网友:
要结合你的负载才能算得出来,如果开路无负载的话,应该是310V左右。

网友:
44千欧的电阻影响啥?凭什么影响?怎么影响的?

网友B:
题目条件不完整,没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条件不完整,没法回答

你好:
没有其他条件了
您还需要啥条件
我回答您

网友:
不知道,空载0.9U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没有其他条件了
您还需要啥条件

单相?三相?
有滤波?无滤波?
空载?有负载?

网友:
有载无载,用万用表测,万用表本身就是一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三相?
有滤波?无滤波?
空载?有负载?

220v 50hz 单项输入
无滤波,空载

网友:
不过电容的话是正200伏左右.可以找个开关电源拆掉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