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AEG仪表电源

楼主(2023-12-23):
捡到了一个交直流输入的仪表电源,3路DC24V输出,可惜带载能力有限只能供些仪表使用,拆开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全卡扣设计,除了电源输入输出有螺丝端子。
我是小白请大佬们看看这个能怎么玩?
补个背面图

网友:
24V电源

拍反面看看

网友:
电源看着功率不大

网友:
这个基本是新的,谁不小心掉的

网友:
一般来说,专业设备的电源还是比较强悍的

网友:
带载能力弱了些,只能用在小电流工作的场合。

网友:
专业设备的,小电流!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
能用在哪里?

网友:
基本用处不大哟

网友:
做工不错,但芯片PN8145T的功耗只有10W,没有扩流开关管,输出电流确实不大。

网友:
做工不错,国内制造的,估计输出电流只有0.5A

网友:
输入范围够款呀,做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么小24V电源一般自己简单自动化驱动几个气缸还可以

网友:
看着3路输出,实际上并不是隔离的,而是并联的,只能算1路。

网友:
看着外面想犯罪,打开一看想自卫!

网友:
做工清清爽爽

网友:
点个小灯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