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换固态硬盘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3-12-23):
用了很多年的联想笔记本E470C,今天拆机换了个固态硬盘,装系统后重启开机不进系统,卡这个界面后又跳转到了启动选择界面
装系统后开机开这个界面,循环两次就进入了启动选择界面

选择硬盘启动也不行,几秒后回到这个界面
系统优盘是五六年前做的深度PE启动盘,装了两个不同系统,都是同样的问题。
问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PXE BOOT to LAN  改disabled

网友:
把网卡启动项去掉,
重新拔插硬盘,
换原来的硬盘试试,如果原来的盘正常,再考虑是不是新换的硬盘问题,找找相关的位置。比如启动项,UEFI, AHCI ,或者装win10是不是GPT分区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XE BOOT to LAN  改disabled

没找到在哪里更改

网友B:
第二行legacy only 改为uefi试试

网友:
抖音上有很多类似的教程

网友:
应该是安装问题,看看BIOS模式,启动模式,硬盘分区表之类是不是完全匹配。网络启动项只会导致启动慢,要等它超时,但不会导致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行legacy only 改为uefi试试

UEFI更不好玩...

-----------

网友:
撸主把BOOT和NETWORK BOOT都打开看看有什么...

网友C:
硬盘分区格式与BIOS引导不匹配……前提是你安装的系统是正常的

网友:
这样子还是找个专业的装一下吧.自己瞎折腾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分区格式与BIOS引导不匹配……前提是你安装的系统是正常的

同感,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附议。

系统是正常的

楼主:
或者各位给个64位w7的镜像下载链接?确定能用的

网友:
推荐找店家装,或者付邮来回免费装,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硬盘分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各位给个64位w7的镜像下载链接?确定能用的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原来硬盘系统用着正常,只是换了固态,说明新硬盘分区之类的没能匹配,不如先用个ghost版本的试试看能否直接启动,如果能,就说明你分区之类的没有做正确。
测试可用爱纯净的就行。http://www.aichunjing.com/win7/

网友:
可能是分区格式与BIOS设置不配,UEFI/legacy boot 改UEFI试一下或者改成优先,就兼容2种分区类型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