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里面的熔丝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12-23):
看坛友的帖子里说买到了翻新的单片机,熔丝没有复原导致刷不了固件,就很好奇这个熔丝是怎么实现的呢?从名字上看它应该是像保险丝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熔断后又是可以恢复的,这就很厉害了,用了神马黑科技实现的?

网友:
就是个特殊逻辑位置的NAND Flash闪存位而已,按照厂商的设定可以是可重复擦写的,也可以设置为只能擦写一次的
以前有EPROM或者EEPROM的,估计现在不会太常见

网友:
现在一些电脑cpu都有熔丝,超频用的时候就永久性熔断,不保修。

网友:
紫外线擦除窗口

网友:
熔丝位=寄存器位

网友:
单片机MCU或者CPU等芯片在特定的引脚外加高电平后,可以通过产生的电流烧断里边的熔丝,进而使芯片里的程序变得不可读写只能运行,这就是熔断功能起到的效果。网上这样介绍的

网友:
早期的单片机使用的ROM就是一次性编程的,后来又出现了紫外线可擦除,然后就是现在的Flash的。我们当年玩单片机是相当麻烦和昂贵的。现在的熔丝位估计就是采用了一次性编程技术。

网友:
这个熔丝位应该不是一次性的,AVR Mega系列单片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常见的就是AVR的熔丝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