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封帖 两种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电路分析并了解逐流电路原理

楼主(2023-12-23):
去年的现在阳在家中,转眼就是一年了,时光匆匆。
近几个月,论坛几经跌宕,好在安全着陆。
过几天就是2024年了,一切的不如意都将随着2023的最后一张日历撕下而灰飞烟灭。
祝福数码之家论坛!祝福各位坛友!

本帖内容:
I 普通的节能灯电子镇流器
II 有被动PFC电路的电子镇流器
III 被动PFC电路之逐渐流电路讲解

I 伊丽斯电子镇流器NET-YA40WE
这个镇流器是装在客厅里用的,使用了11年了,灯丝是好的,所以驱动坏了。经查是一个高压滤波电容(22u/250v)没有容量了,半桥的的一个管子(MJE1005)击穿。由于没有13005,当时就用了一个13007,结果,滤波后的中点电压失衡厉害,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分别为110V和150V。后来干脆从坏ATX电源上拆两个13007用,反正都是半桥用的。

修好后的照片:主板正反面

整流后电压的工作电压,

上管电压,

下管电压,还是有点不平衡。

吸顶灯用的,长条形,有青稞纸包着。

装回去继续用。

该电子镇流器电路如图所示,由双向触发二极管等组成的启动电路和MJE13005组成的半桥逆变自激振荡电路构成的。

D1到D3和C3、C4组成整流滤波电路;R1、R3、C2和DB组成启动电路;Q1、Q2及外围构成半桥电路。
1、启动:
当电路上电后,电流经R1、R2对C2时行充电,当C2两端电压达到DB3的门坎电压(约35V)时,DB雪崩击穿,经R10和Q2的be结放电,Q2正偏导通。C2的残余电压通过D5和Q2的ce结放电。启动过程完成。电路进入正常的振荡后,启动电路不再参与工作。
2、Q2导通及截止:
Q2导通后,电流经C3、灯丝、L1、BT1(红)、Q2到地,此时。C3充电、C4放电、C5充电,互感BT1各同名端为正,BT1(绿)使Q1反偏截止、BT1(棕)使Q2进一步导通直至饱和,电流逐渐增大。当电流增大到BT1饱和时,电流不再增大,BT1各线圈极性反转,同名端为负。BT1(棕)使Q2反偏截止、BT1(绿)使Q1导通。
3、Q1导通及截止:
Q1导通后,电流从电源正极经Q1、BT1(红)、L1、灯丝、C4到地,此时。C4充电、C3放电、C5放电,互感BT1各同名端为负,BT1(棕)使Q2反偏截止、BT1(红)使Q1进一步导通直至饱和,电流逐渐增大。当电流增大到BT1饱和时,电流不再增大,BT1各线圈极性反转,同名端为正。BT1(红)使Q1反偏截止、BT1(棕)使Q2导通。
4、启辉与点亮:
Q1、Q2的交替导通与截止,形成震荡。半桥在Q1、Q2的中点输出近似方波的脉冲,使并联于灯管两端的启动电容C5上的电流方向改变,迅速引起L1、C5等组成的LC网络发生串联谐振,在C5两端产生一个(几百伏)高压脉冲加到灯管上,灯管启辉点亮。
5、正常工作:
灯管点亮后,内阻下降,LC电路失谐,Q值下降,灯管两端电压降低,L1起限流作用,降低灯管两端电压(几十伏),满足了灯管高压启辉、低压工作、电流稳定的要求,灯管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6、其它:
当Q1导通后,由于D5反偏截止,C2不能充电,启动电路不工作;当Q2导通后,D5导通,C2通过Q2放电,启动电路不工作,所以,在电路正常工作时,启动电路是不工作的,也就是说,启动电路只是在加电后,使电路启动工作的,电路工作后就完成任务了。R5、R7、D6、D8为Q1的保护电路;R6、R8、D7、D9为Q2的保护电路。R9、R10为均衡电阻。

II 伊丽斯电子镇流器ELS-YZ22D 22W
在AC/DC变换电源中,减小谐波、提高功率因数的措施,通常采用功率因数校正(Power Fctor,Correction),简称PFC。功率因数校正,分为有源和无源两种。逐流电路就是曾经流行过的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现在逐渐淡出实际应用,但早期荧光节能灯就采用过逐流电路,其功率因数可达0.9以上,比无PFC校正电路的普通节能灯的0.5~0.6确实要高。去年拆修过的伊丽斯电子镇流器,22W,就是使用了无源PFC电路中的一种逐流滤波电路。

照片不多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其它细节

元件细节

电路图如下

整流二极管D5、D6、D7、D8与电容C1、C2、C3、C3构成改进型无源逐流滤波电路,改善了普通桥式整流、单电容滤波电路使交流输入市电电流波形严重畸变的弊端。T1、T1、L2及外围构成半桥振荡电路。

1、电路的启动:
电路中R2、C7、R1为启动元件。电源接通后,整流后的电压(300V)经过电阻R3对电容C7充电,C7上的电压同时通过R1对C6充电,当C6的电压达到0.6V时,三极管开始T2导通。C7上的残余电压由T2放电,完成启动。
2、下管的导通及截止:
T2开始导通后,电流由电源中点、灯丝、C9、灯丝、N3、L4、T2到热地,C9充电。逐流电路中,D7、D6、D8反偏,D5导通,C1、C3充电、C4不工作。此时,互感器L2上的三小线圈N1、N2、N3的同名端为正,N1的感应电压通过D12对C12充电,使T1的be结反偏而截止;N2的感应电压对C6充电并加到T2的be结上(D13反偏截止),促使T2进一步导通。T2的进一步导通使流过灯丝的电流线性增加,当L2达到饱和时,各线圈上的极性反转:同名端为负。N2的感应电压通过D13对C6进行放电,使T2开始截止;N1感应电压对C12充电并加到T1的be结上(D12反偏截止),促使T1开始导通。
3、上管的导通及截止:
T1开始导通后,电流由电源正、T1、L4、N3、灯丝、C9、灯丝电源中点,C9放电。逐流电路中,D7、D5、D8反偏, D6导通,C1、C3放电、C2、C4充电。随着流过灯丝的电流进一步增加,当L2达到饱和时,各线圈上的极性反转:同名端又为正。N1的感应电压通过D12对C112进行充电,使T1开始由截止向导通转变;N2感应电压对C6充电(D13反偏截止)并加到T2的be结上,促使T2开始导通。以上循环,使上下管交替导通,形成振荡。半桥在T1、T2的中点输出近似方波的脉冲。
4、灯管的启辉与点亮:
半桥振荡使并联于灯管两端的启动电容C9上的电流方向发生改变,迅速引起L4、C5及灯丝等组成的LC网络发生串联谐振,在C5两端产生高压脉冲加到灯管上,灯管启辉点亮。灯管点亮后,内阻下降,LC振荡失谐,Q值下降,由于L1的限流,灯管两端电压降低。灯管经过高压启辉,在低电压、电流稳定状态下,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5、半桥启动电路在启动后不参与正常工作:
结合整体电路,电源接通后,整流后的电压(300V)经过电阻R3对电容C7充电,C7上的电压同时通过R1对C6充电,当C6的电压达到0.7V时,T2导通。T2导通后会对C7放电电、N2上的感应电压会对C6放电(反向充电),使启动电路不再工作。当T2截止、T1导通时,300V的电压通过R1对C6充电,忽略N2上的感应电压,要充到使T2导通所需要的时间为:t=-R1*C6*ln[(300-0.6)/300]= 680*0.47*0.002=0.64(mS)而半桥电路的工作频率最低也有20kHz,C6的充放电时间为:T=1/20=0.05(mS)t>T,不等启动电路工作,T2先行导通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电路正常工作时,启动电路没有起作用的。

电路图:

III 被动PFC电路之逐渐流电路讲解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有两大类:有源电路(APCF)和无源电路(PPCF)。有源又分为集成电路和分立元件。集成与分立中也有着多种不同的电路。线路复杂、成本高。无源一般都使用二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器件,基本都是分立元件的,但也有不种类,但成本低、功率因数较高,小功率开关电源中使用较多。功率因数校正的原理就是基于降低输出直流电压在每半个周期内,将交流输入电压高于直流输出时间拉长,这样整流二极管导通时间就长了,导通角就增大了,电源电流过零的死区就减小了。逐流电路,就是一种电路简单、成本低的PPFC(被动式PFC)电路。

一、了解原理
因其充放电或滤波是追逐电源波形的,也称逐充放电式校正电路或逐流滤波电路。

工作原理:在桥式整流其输入端,交流电压Vac以50Hz的正弦波加到整流桥输入端。整流后的峰值电压为Vm,滤波后(加到负载)的输出电压为Vdc。加电后电压变化分以下几个阶段。(分析有误,请移步到56楼

1、前1/4的周期内:电压是由零向峰值变化的,全桥中的二极管VD1、VD3正向偏置导通,VD2、D4反偏截止,电源电流经C1、D3和C2的串联电路时,通过D3对串联电容C1、C2充电,当Vac上升到峰值Vm时,由于D3的正向压降很小,C1和C2上的电压很快被充至VC1=VC2≈Vm/2,此刻直流输出电压Vdc≈Vm,在此之前负载主要由整流电电源提供。
2、过峰后:当Vac由峰值开始下降时,当Vac瞬时值刚开始下降时,对于普通桥式单只滤波电容电路来说,VD1、VD3则将截止,但对于逐流电路C1迅速通过负载和D3放电,并且放电速度比正弦下降得快,D3反偏截止,直到Vac=Vm/2,VD1,VD3中则一直导通,有电流流过。
3、小于峰值的一半:当Vdc低于Vm/2时,C2通过D2和负载以指数规律放电,此时是C1、C2通过D1、D2并联向负载供(放)电,当Vac电压低于Vdc时,VD1、VD3才截止,电源电流Iac出现死区。
4、负半周刚开始:当Vac负半周期开始时,VD1、VD3仍然截止,在开始一段时间,Vac还是小于Vdc,VD2、VD4仍然反偏不能马上导通,电流Iac继续中断。
5、负半周开始充电:当Vac高于Vdc输出最小值时,VD2、VD4开始导通,电源电流再一次对C1、C2串联充电。直至到达峰值-Vm时,C1和C2上的电压被充至VC1=VC2≈Vm/2。过峰后,C1、C2放电,C1、C2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充电与放电。由于C1、C2对交流电压电压的跟踪充电放电,使输入电流波形较为接近电压波形,功率因数提高、谐波与电流波峰比降低了。

二、通过仿真计算功率因素

1、普通桥式整流电路

红色为电源电压波形,蓝色为负载电流波形。180*(4.402/10.057)=78.787(°)每度为:180/10.057=17.898(ms)

二极管导通角为:17.898*4.402=78.787(°)电源电压与负载电流两者相位角为:17.898*1.667=29.836(°)功率因素为:cos(29.836)=0.8672、逐流电路

二极管导通角为:17.898*7.505=134.325(°)电源电压与负载电流两者相位角为:17.898*1.123=20.099454功率因数为:cos(20.099)=0.939

三、改进型电路

上图中为双泵(校正)电路,也叫双反馈校正电路或双反馈滤波电路。多了一对对称的隔直电容C3、C4,每次开关管的开或关时,大容量的C1、C2都可交替通过直流电压向负载放电,所以,对称性能较好。大致原理:刚上电时,下管T2先导通,A点电位拉低,C3、C1(通过D4)充电,C4、C2不工作。开关管交替工作时,当上管导通时,A点电位升高,C4、C2(通过D3)充电,C3、C1放电;当下管导通进,A点电位下降,C3、C1(通过D4)充电,C4、C2放电。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充电与放电。C3、C4是加入使整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进一步加长。

其特点是:大容量的C1、C2是通过调频电流进行充放电工作的,基跟踪电源电压的反应时间更快,波形、相位更接近电压波形。所以,功率因数、谐波与电流波峰比等,只要选配合适,指标很理想。

谢谢观赏,提前祝各位坛友元旦快乐!
祝论坛的所有工作人员元旦快乐!!

补充内容 (2024-2-3 11:16):
感谢@sanux指出启动分析中有一处笔误,R10应为R6,请移步101楼查看。

网友:
大神写得太深奥了,我小白都看不懂。祝大神元旦快乐!

网友:
介绍的挺详细可惜有点看不懂

网友A:
jf的贴子写得就是条理清晰,面面俱到,这回修好了,媳户有木有奖励一下,又为家里省了一笔钱

网友:
小白只能膜拜大神了

网友:
不错,赞同使用荧光灯,比低价LED寿命长

还有一周楼主就封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f的贴子写得就是条理清晰,面面俱到,这回修好了,媳户有木有奖励一下,又为家里省了一笔钱 ...

奖励手电筒一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奖励手电筒一支

石墨咋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墨咋知道的?

修不好你跟手电过吧

网友:
好帖好帖!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现在荧光灯用得少了,修电子镇流器不多啦

网友:
jf一定是个教书先生,坚定完毕

网友:
现在荧光灯越来越少了,能看到电子镇流器相当不易,用料足。

网友:
电子整流器两头不频闪,不需要启辉器,电感的有频闪需要启辉器,但寿命更长

网友:
用的少了啊,led的天下了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分析不错,可惜现在是古董技术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到位。

网友:
分析讲解得很很详细。我一个台灯也是因为电容失效,上下电压严重失衡进而烧坏其中一个13005。说明设计还是有缺陷的。因为电容是易损件,一个损坏后肯定会造成电压不均。做工好的电子镇流器如PHIIPS、ASRAM等现在早没了。但好的元件可以当备件。其实,节能灯的效率跟现在的LED差不多,能利用的话还是可以利用的。一旦坏了,消磨时间的话可以修着玩玩,否则费时修理的话,从时间成本上来说不太合算。

网友:
可以在家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