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32t ac开卡需要的设备

楼主(2023-12-23):
ipod classic2改ssd买的ssd,主芯片上印的芯片型号是 en2232t ac,闪存颗粒是大s的PFH03,128g,板子上有这样一行字SM2232EN_2BGA-VB.
开始能正常用,后来似乎是因为没关机把电耗完了,然后充完电再开机就开不了了,网上查的提示是硬盘坏了.然后把原来的机械硬盘接上,正常使用,确定是ssd出问题了.放了有一年多没用,最近想修一下.

要想开卡必须得连上电脑才行,这硬盘是zif/ce接口,肯定要转接,在网上买了一个,网页的介绍和正反面的图片我从原链接截图附在后面了(图1-图3),

然后用一个东芝的移动硬盘里面的CF转usb(转接卡芯片上印着如下的字,觉得OP-9211是芯片型号,不过没找到资料)连上了电脑,电脑可以识别到硬盘,电脑上截图是图4那个有方块的条目
OPTI
OP-9211
INI
LTW716A

识别不到硬盘,不能开卡,想问下大家这种ssd开卡用这些转接连电脑行不行,或者这种ce/zif ssd转接到电脑开卡需要什么硬件,可能的话最好能给个在淘宝搜索的关键字.
这种过时硬件想搞挺难的,全网资料竟然少之又少,先谢谢能看完的各位了,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SMI IDE的主控像2236G这些用读卡器就可以开了,你可能需要短接ROM才行。实在不行的话只能去找找有没有原生IDE的古董电脑碰碰运气。无聊DIY一张CF卡,慧荣SM2236G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SMI IDE的主控像2236G这些用读卡器就可以开了,你可能需要短接ROM才行。实在不行的话只能去找找有没有 ...

网站也看了一个类似的帖子,也想过ce转cf卡连接读卡器,不过没找到,大概是没谁会把方便的cf卡换成ce硬盘加转接卡的形式,所以没市场吧。

网友B:
开sm2232我没啥经验,不过开sm2236G CF卡我有些经验。
我是用一款10多年前的飚王usb2.0读卡器开的,如果是好盘,需要删除所有分区,量产软件才能认。

另外开这些老物件,可以尝试用老系统,比如x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sm2232我没啥经验,不过开sm2236G CF卡我有些经验。
我是用一款10多年前的飚王usb2.0读卡器开的,如果是 ...

。。。。。。
哥们你开的卡原生的cf卡接口,我这个是ce接口,样子就是上面那个转接卡下面的那个口样子,插排线的,上面那位哥们回复也是你这个意思,不过似乎没有ce接口转cf卡的转接,淘宝上我没找到,或许是我用的关键字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哥们你开的卡原生的cf卡接口,我这个是ce接口,样子就是上面那个转接卡下面的那个口样子, ...

zif接口(好像也叫CE接口)和CF接口协议一样的,可以pin to pin无损转接。你帖子里发的转接卡,不是已经把ce接口转成cf接口了吗,当cf卡开就行了。

量产软件不识别,可能是读卡器的原因,也可能是操作系统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A:
CE、CF、CFII、IDE本质上是一样的,都走IDE协议,只是接口不同罢了,当然可以互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CF、CFII、IDE本质上是一样的,都走IDE协议,只是接口不同罢了,当然可以互转 ...

理论当然是这样,可是具体到我,是没本事来设计这个接口的,一是要用到的东西不全,二是手艺不行,像这么密的线焊接不了,所以淘宝上找不到成品转接卡就要搁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f接口(好像也叫CE接口)和CF接口协议一样的,可以pin to pin无损转接。你帖子里发的转接卡,不是已经把c ...

不是的,cf接口至少有3种,具体的差别我没看出来.上面的截图我故意把卖家的那段文字截上去就是想说cf硬盘口和cf卡接口不一样.我的这种转接后插不了读卡器(长度不够,想插上就要把读卡器拆了),但是cf卡插我用的那个cf转usb的转接卡是不行的,直接像短路了,明显有发热,但是cf卡插读卡器上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