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胜利万用表VC890D,居然正常了。

楼主(2023-12-23):
邻居家投货看到一只万用表…屏幕有马克笔打的X应该是坏的…好奇心起拿回来接可调电源试试…果然开机一闪就啥也没有了…本着打开看看做工以及牛屎的想法…拆开一看居然还是硬封的…还有晶振…莫不是单片机的表子?表笔插头都松脱焊了,在路检测没啥短路或者开路的点,电流也没有,三极管也没有烧坏的,莫不是单片机挂了,本来打算装起来看看能不能买到芯片(打开不装起来的话就没有了)……装好后不死心,再接可调电源试试…它居然滴…开机了…艹艹艹…这是啥意思?按说接触不良也不应该是这现象啊…

网友:
邻居家投货

网友A:
居然硬芯的,好

网友B:
晶体更换个8M的,显示速度可以快一倍

网友C:
还好,不是牛屎片的,可靠性比较强。

网友:
捡漏了!赶巧碰到晶振了

网友:
我怎么什么都捡不到啊。。

网友:
带晶振的,后期单片机的表

网友D:
此表与楼主有缘份,恭喜自己恢复。

网友E:
对2000字的硬芯表兴趣不大

网友:
看样子是早期版本,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
不是关机状态接上电池是没有反应的,必须关机位置或者接上之后打到关机位置再开

网友:
硬芯的,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硬芯的,好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更换个8M的,显示速度可以快一倍

就这样用着吧,对于这点速度快点慢点也无所谓,原来不让跑那么快应该有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气好,,,,,

确实运气比较好,一开始不想去拿的,来来回回几次…最后还是去问人拿了回来试试…主要是那个屏幕上马克笔打的X让人一看就觉得应该是坏的…这不是毛病嘛,本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不是牛屎片的,可靠性比较强。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说咱也是有硬封表的人了…手里最好的立创表还是牛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表与楼主有缘份,恭喜自己恢复。

我到现在都比较好奇到底是啥原因导致的这种问题…开机滴一声自检都过不去就啥也没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2000字的硬芯表兴趣不大

你不知道我对于硬封的830B心心念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