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油烟机孔一般要钻多大的?

楼主(2023-12-23):
请教油烟机的排烟管,直接排到墙外面的。一般是怎么固定在墙上的?  钻多大的孔?

我想钻个180的孔,然后放入180的PVC管,再将烟机管套在PVC管上面。但听说180的PVC管不好买。  外墙不伸硬管出去的话,要做好孔的防水吧?

钻个孔早几年50元的,现在最高喊到200元了。。。工人真是非常短缺。

网友:
有卖的,有白铁皮的,有防反味的,有百叶窗的,有塑料圈的

网友:
有个附件就油烟机逆止阀。老马家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逆止阀 必须有   不然下面油烟会跑到你的厨房  ……

网友:
买一个外墙风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止阀 必须有   不然下面油烟会跑到你的厨房  ……

我直排墙外

网友B:
有那种风帽的,就是一个弯头,把它装个开口朝下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装成开口朝上接水用

网友:
现在不都是用烟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风帽的,就是一个弯头,把它装个开口朝下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装成开口朝上接水用 ...

从里面能安装?

网友B:
高楼层一般是烟道,不允许你直接排油烟到室外吧,能排到外面的是燃气热水器的,低楼层的就比较好装那个风帽了,只能从室外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楼层一般是烟道,不允许你直接排油烟到室外吧,能排到外面的是燃气热水器的,低楼层的就比较好装那个风 ...

装了风帽里面还是要固定。  我这都是用45度的PVC弯头套在管子外面防雨。

网友:
一般都是16CM直径的圆孔,油烟机顶部排风口一般都是16CM的。

网友:
自用推荐买个带止逆阀的不锈钢材质。

网友C:
现在的油烟机很多都是200-210孔径了。。。160和180的已经是老旧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油烟机很多都是200-210孔径了。。。160和180的已经是老旧型号了

这么猛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油烟机很多都是200-210孔径了。。。160和180的已经是老旧型号了

外墙开一个210的孔,那岂不是瘦身点的小偷都可以钻孔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墙开一个210的孔,那岂不是瘦身点的小偷都可以钻孔进来?

小偷会缩骨功

网友:
好像以前看过CCAV某个频道节目,说有的缝隙如果脑袋能过去,那么身体就能过去。

网友:
排气管多大就钻多大吧,

网友:
钻180的孔够用了,我前段时间才自己钻了个孔,网上买180的pvc管加个弯头,直管申到平内墙,再装个止回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