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网友发来一个法瑞尔浸水防触电漏电保护器要求拆解揭秘

楼主(2023-12-23):
之前我花高价买过一个浸水防触电保护器,进行过拆解揭秘!那个外观高大上,但是分断机构用的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显然太过儿戏。而且输出地是假的,没有连接任何接地装置!就是一个空端子!
前几天一位网友寄来一台浸水防触电漏电保护器,希望能拆解简单说一下原理!
外观上跟我们常见的漏保很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带输入地(市电地)和输出地(负载地)。
分断机构我没有拆解,估计跟普通的漏保空开结构一样。
重点是漏电保护部分的主板!
漏电检测跟常见漏保一样,用了零序电流互感器,试验按钮比较特殊,我们常见的是用一个电阻模拟漏电!这个采用了在互感器上绕了几圈线圈,按下按钮线圈通电来模拟漏电!
漏电检测用了一个常见的漏电保护芯片,芯片检测到漏电,然后通过可控硅驱动电磁脱扣器动作!
所以,漏电检测部分也没什么特别的。
最奇特的是地线。一般空开漏保几乎没有带地线的,一般都在配电箱单独接线!这种所谓的浸水防触电保护器很多都带接地端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接地端子,输入地连接家里的地线,输出地接负载,插座啥的!
搞笑的是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并不是直接相连!他们之间串了一个22K的大功率电阻,电阻又并联一套可控硅电路。
电工常识告诉我们,要可靠接地,显然这个接地不可靠!
那么为什么地线不直连,非要中间加上电阻和可控硅呢?原因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演示!这些产品演示都是一样的套路,把插座,灯泡,吹风机啥的扔水里,用手摸水。。。。
因为这种演示有人提出没地线,肯定不跳闸,于是他们就想出了这种假地线的办法,这种地线,正常情况下放水里,不会引起漏保跳闸,因为有电阻,漏电流限流了,除非地线电压比较高,比如地线跟火线短路,此时漏保就会漏电跳闸!
这样做地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不引起漏保动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拉低水的电位,这样,做手摸水的演示,安全系数更高。
另外,我还用调压器接在了输入地和输出地上,测量了不同电压下,流过地线的电流!测试时间比较久,可控硅回路上的一个大功率电阻都冒烟烧变色了!

网友A:
实际使用的话,家用会不会触电?

网友:
实际上普通漏保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的话,家用会不会触电?

你说呢?哈哈哈

网友A:
这不是一直没弄明白,赶巧你拆开研究透彻了,给讲讲啊,,到底是真的不会触电吗?

网友:
如果想相信接了这个摸火线不电人,那么、、、、

网友:
大佬现在转行了,成打假人士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直没弄明白,赶巧你拆开研究透彻了,给讲讲啊,,到底是真的不会触电吗?
...

电不电人取决于你的绝缘程度。

网友:
这也算比较用心的造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不电人取决于你的绝缘程度。

真的是智商税吗???我这智商真的堪忧啊,,我一度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效的。。。。真觉得加了这个,触电也会没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
是否可以简单的做个分类,两个接脚的漏报可能是真呢,三相接脚的漏保基本不太可能有效

网友:
普通漏电保护器就行了这东西不靠谱,漏电保护第一要素就是要简单有效

网友:
嗯,浸水防触电,漏电保护器

网友:
不拆开看看里面吗?

网友:
奇胜 有一款 单相 10mA漏电开关,分断能力有一万安,就是价格很贵,用来做家用慢热式  储水式热水器最适合

网友B:
用电磁式的比较好吧,电子式的总感觉不耐用。

网友:
市电地???????从来没见到市电地线到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磁式的比较好吧,电子式的总感觉不耐用。

有些家电漏电,电磁式的可能不会动作!

网友:
总有一些骗子公司,打着高科技名义来骗大家钱财,远红外、纳米、激光甚至区块链、人工智能、小分子水都来忽悠老百姓!

网友:
还以为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原来就是表演魔术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