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TB的机械硬盘什么故障导致系统假死

楼主(2023-12-23):
希捷机械盘, 1T,出问题后系统卡在视窗图标不动,(系统在固态盘)。 然后把机械盘拆下后系统正常启动,装到USB硬盘盒里 插上后可以看到盘符,但无容量,DiskGenius 运行无响应,拔掉机械盘回复正常, 先打开DG程序,后插上硬盘同样会无响应,假死状态。进PE系统同样。不知道是硬盘主板坏了还是坏道引起的,如果是盘体坏了就报废,要是主板坏了,还可以抢救一下,做个下载盘

网友:
明显挂了,有备件可以换板试试,不过通常磁头或盘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坏了啊,换了吧

网友:
坏道,导致硬盘数据读取困难,一直处于读取中的状态(长忙),当执行有关此硬盘的操作时,系统会等待硬盘响应,此时会呈现假死状态

网友:
硬盘又不贵,换了吧。

网友:
一是磁头,二是电机,

如果是线路板出问题,直接不识别,

网友:
碰坏了,摔坏了

网友A:
看不到容量一般是分区表丢失会卡顿很久,可以单独接机械硬盘用mhdd或者hddreg扫描一遍,若能正常扫描那就是有逻辑坏道的存在,这个时候进DG程序重建分区表试试,能成功就好,不成功就是磁头有问题,希捷盘很多都是磁头坏严重点的直接划伤盘面彻底报废。没重要数据就随便整,有的话建议专业恢复机构不要自己瞎尝试否则越来越坏

网友:
至少能识别才能低格,修复坏道。
这种基本上我都是送去回收站了

网友B:
机械硬盘最容易出故障的两点,在运行时候震动和过热,我都是把盘反装,就是把线路板朝上装,至今几个机械硬盘使用良好差不多十年了

网友:
希捷没希望,掉电很容易坏磁头,wd的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了,或者磁头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最容易出故障的两点,在运行时候震动和过热,我都是把盘反装,就是把线路板朝上装,至今几个机械硬 ...

电路板朝上易于散热,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容量一般是分区表丢失会卡顿很久,可以单独接机械硬盘用mhdd或者hddreg扫描一遍,若能正常扫描那就是 ...

朋友电脑出的故障,发现是硬盘坏,他不要了,我想着要是好修就修好当下载盘用,不好修就报废,装在电脑上时,进PE用HD打开了,看到的数据名称栏应该中文显示的都是乱码,重新分配扇区数据很大,猜测是硬盘坏了,拆下来电脑就能正常启动了,用USB连接就什么工具软件都打不开了,据说是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就出现开机一半定屏这种故障,然后他就反复开关机,估计故障加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电脑出的故障,发现是硬盘坏,他不要了,我想着要是好修就修好当下载盘用,不好修就报废,装在电脑上 ...

那就不用看了,备用扇区用完就彻底挂了。

网友:
挂了就挂了把,修一下

网友:
我有个西数1T的盘,做仓库盘,同时还有一个2T的西数盘,鲁大娘报2T的盘有C5警告,1T的盘报良好
突然有一天,关机变得好慢,没管它,点关机,睡觉
第二天开机,系统卡在主板logo上,然后就黑了,我以为昨晚系统自动升级卡住了
等了半天没开机
我拆了2T的盘,还是一样,结果拔了1T的盘,顺利启动
第一次遇到突然挂的机械盘

网友:
备用块都用完了,有能力刷固件跑自校准的才能修一下,不会的就出给被人玩吧

网友:
明显可以扔了

网友:
16块钱一个500G的,买了三个了,扫描没翻车,用来存电影
还有四个本盘也没翻车,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