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封装”个三频调音器,用于电脑桌面音箱

楼主(2023-12-23):
在宿舍用的音箱需要调音,不然听起来低频不太够。
软件调音只能局限于音乐软件内,看视频又得调,不如直接在功放和解码器之间加个调音器。

后面板用充电钻+宝塔钻头打孔

8字电源插座开孔通过台钻+小钻头打一圈孔,然后锉刀打磨。

测试通过

光纤音频解码器(上)
三频调音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声卡控制面板不就可以调均衡器?

欸不对,搞错,怪我没说清楚,,是因为解码器接了耳机和音响,如果在软件内调音的话,耳机听起来低频过多,听感不好,需要频繁切换直通和调音,比较繁琐。所以才搞这个外置调音器专门给音响调音。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嘛

网友A:
螃蟹声卡控制面板不就可以调均衡器?

网友B:
光纤都用上了,还加这个干啥,换个好音箱是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都用上了,还加这个干啥,换个好音箱是正事

如果宿舍桌面能放大音箱我早换了,在闲鱼看中一套m200mkii,太大了,完全放不下

网友C:
有箱子,耳机听个响就够,用蓝牙就不走这个通道了

三频调完要测频响曲线,一般只调三频不够,最好还是耳机走另外通道,驱动调10段均衡器,效果比较均衡

网友C:
我目前是用KX驱动,不用耳机,非要用耳机,也能做到不走均衡器

主要区别就是,PCIE的声卡,供电还是在机箱内,数字输出避开了这点,根据两者都用过的人来说,就是内供电有低频噪声,50-60Hz低频轰耳朵,但并不会使低音量足,走数字则有干净的感觉。所以我的思路是不管供电如何,我在输出这里给调平衡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是用KX驱动,不用耳机,非要用耳机,也能做到不走均衡器

主要区别就是,PCIE的声卡,供电还是在机箱 ...

独立声卡不太清楚,我用光纤传输音频信号是因为电脑音频插孔有电流声。。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但就是无从下手,干脆用主板的光纤音频口外接了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箱子,耳机听个响就够,用蓝牙就不走这个通道了

三频调完要测频响曲线,一般只调三频不够,最好还是耳机 ...

音箱功率太小了,低频拉满效果还是不如耳机。要是能放大一点的音箱就好了,奈何桌面空间有限。
耳机是头戴式降噪耳机,插有线接在解码器上,有蓝牙功能但不太好使,部分场景会出现音量不受控。平时音箱外放,看电影才戴耳机。
偶尔听音乐也用图片里面的入耳式蓝牙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声卡不太清楚,我用光纤传输音频信号是因为电脑音频插孔有电流声。。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但就是无从 ...

我的电脑3.5音频口也是有噪音,看网页滚动鼠标时很明显,后来我换了一个廉价的USB声卡,噪音好像消失了。

网友:
说穿了,如果就一个人听的话,还是用好一点耳机,来得省事容易。而且效果也好。我曾经把耳机,与较好的音箱比较过,是耳机的声音较好。高音清晰度很好,低音柔软,低沉,延荡。如果用于客厅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就桌子上那对小音箱就别折腾了,再怎么搞也不会有好的低频的,有条件就加个低音炮,没条件就用耳机吧。

网友:
尺寸限制,加个低音组2.1会好很多

网友:
看着不错哟,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