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混水阀有便宜好用的吗?

楼主(2023-12-23):
有点名头的混水阀好贵呢,一个混水阀,再加上钻个孔。费用顶上半个热水器了。。。

混水阀相对水龙头来说会不会更快坏?    混水阀带水龙头转换的 实用吗?

以前听说过九牧王,现在九牧王朝都出来了

网友A:
千万别买鋅合金的

网友B:
老家就生产这个阀,质量好的,铜芯的,出厂要110多一个。你看者价格买吧,太便宜的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就生产这个阀,质量好的,铜芯的,出厂要110多一个。你看者价格买吧,太便宜的用不住。 ...

我装备买个不锈钢的试试,,几十元。

网友:
铸造后里面得是空的,确实比较贵,但是贵的也基本不会坏
坏的就阀门,但是阀体本身不会坏。换个阀门也不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备买个不锈钢的试试,,几十元。

胆子大大的试,坏了再买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鋅合金的

对。锌合金的还不如塑料的呢

网友:
记得绕开锌合金的就行了,为啥呢?我也不知道

网友:
买不锈钢的,经济实惠点

网友C:
低价(低于80元)的304不锈钢水龙头都是假货。里面是会生锈的铁管。
应该是201包铁管的骗人玩意。
冷热混水阀用料更多,少于100都是垃圾料。
国标黄铜比不锈钢成本低,加工容易,如果不锈钢价格比黄铜还低,几乎可以断定是垃圾。

网友:
不求美观 买个塑料的都比低价锌合金的好

网友:
锌合金的不要用,全铜的又太贵,只要能买到真铜质的,基本上还能用的时间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价(低于80元)的304不锈钢水龙头都是假货。里面是会生锈的铁管。
应该是201包铁管的骗人玩意。
冷热混 ...

可以用磁铁鉴定不?  我在这家买的不锈钢水龙头用着感觉还可以。欢迎来鉴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磁铁鉴定不?  我在这家买的不锈钢水龙头用着感觉还可以。欢迎来鉴定一下。

不能。
因为垃圾生锈钢201也不吸。
只能用镍含量测试液(就是所谓的不锈钢测试液)来鉴定。

网友D:
九牧王的可以用,19年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现在的价格涨了100,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牧王的可以用,19年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现在的价格涨了100,厉害

九牧王这名字总给人山寨货的感觉。

网友:
      楼主想得太多了,混水阀也就是一个混水水龙头而已,一边进冷水一边进热水混合而已,质量好不好只是材料不同而已,材料就分锌合金,铸铜,不锈钢材料而已,最不容易坏强度最大的就是不锈钢。好不好用,就是看进水量够不够大。只要不买锌合金,买那种十几块铜材料的足以。

网友:
水暧的千万别买鋅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