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乔安的摄像头,拆机的时候碰掉一个原件?

楼主(2023-12-23):
拆一个乔安的摄像头,换usb插头,不小心碰掉了一个原件,碰了一半,不知道是什么了,有大神知道吗?
就是这个破了

在插头的旁边的

其它的样子

网友A:
电感,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B:
电感,找个差不多的换上,电源电感是有用的,不能直接短。

网友C:
电感上面一般都有数字的,按旁边的数字装一个就行。

网友D:
看形状大小应该是电感,掉下的一半应该有数字

网友:
看着像电感找一下掉的件,上面应该有标识

网友:
电感,找个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
和他旁边的黑色方柱体一样

网友:
像是贴片电感,猜的。

网友:
这也能碰掉

网友:
这么容易掉啊,估计用处不大,直接加电试试看看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跌落过吧

没跌过,纯手笨,拆那个USB插座的时候给压破的,下来的那一半已经全碎了,什么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可以直接短接。。。。

那我先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找个差不多的换上,电源电感是有用的,不能直接短。

不能短接啊,那我看不到参数了,随便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上面一般都有数字的,按旁边的数字装一个就行。

掉下来的已经粉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形状大小应该是电感,掉下的一半应该有数字

都粉碎了......

楼主:
按照大家的建议我找了个尺寸差不多大小的电感换上去,真的搞不到具体的型号,目前能开机了,太感谢了

网友:
要看电感是升压还是滤波用的,电源进来应该是滤波,所以参数不用那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可以直接短接。。。。

电感,不能随便短接,会烧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