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飞雕拖线板

楼主(2023-12-23):
家里有一个飞雕拖线板用了很多年。

近期那个橙色的开关不大好了,老是压不到位,或弹不起来。

反面的样子,用的Y型防拆螺丝,还好我有专用螺丝刀

拆开,线径用游标卡尺量了,是1平方毫米的硬线,对得起它标称是10A额定电流。

这个开关坏了

准备换了它

淘宝买了开关,4.34元包邮6个开关,孔径19mm和24mm的各3个,

用烙铁换上去就OK了

网友A:
看壳子是10年的,用这么久不错了,家里有英式插头的电器大万用有用武之地了。壳子裂了用热熔胶粘?好歹用502或者AB胶吧

网友:
这插排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万能插孔用起来还是方便

网友:
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壳子是10年的,用这么久不错了,家里有英式插头的电器大万用有用武之地了。壳子裂了用热熔胶粘?好歹用50 ...

几年前用AB胶粘的
但AB胶老化发黄了

网友:
你这个塑料壳还没怎么老化,我修过的几个公牛,一拆开来,螺丝柱就断了(最少一个)。而且明显发黄,感觉不是同一种塑料。
上星期,我也买了三个开关,用签到红包,只要一块五毛多。感觉比原装的单薄一点,不知道能用多久。还是船型开关的手感好,只是要开孔,工程比较大。

网友:
这种没有安全门的插座,适合维修用

网友:
这种开关,最容易坏了!

网友:
学习了,最近家里的排插也是开关按下弹起困难,能否提示下关键字搜索

网友:
外壳老化了

网友:
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大万用插排现在可是稀罕玩意,值得修一下
要是我就直接跳过开关了,还少个故障点,或者在旁边开个圆孔,装个圆形翘板开关,质量会比这种按动开关好一些

网友:
最近飞雕这牌子少见了

网友:
改成船型开关会不会耐用些

网友:
这种按钮式开关,公牛一开始是使用10A的,可能是故障返修太多了.现在都换成了16A的开关了.
低端开关是使用铜触点,使用一段时间就发现触点发黑.不如银触点耐用.

网友:
老型号,中规中矩

网友:
不用说,接了大功率电器,大电流经过开关,触点发热把塑料件融了,导致开关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