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清理一把凯酷84剪线机械键盘,改飞线,拆灯拆轴装灯装轴,折腾了一天

楼主(2023-12-24):
这把键盘是之前积攒的咸鱼键盘存货,一直没清理,前两天随手摸出一把,就是这把凯酷84。
凯酷84键盘最常见的是各种网吧定制款,比较多的像“网鱼”,
定制这把键盘的网吧名字比较骚包,叫“爱你网咖”......

多说两句,凯酷84这款键盘别看老,14左右的产品了,但是非常经典,
不仅是经典的84配列、整个键盘一颗螺丝都不用的纯卡扣设计,还有出色的声音手感,当然需要先清理收拾好,
只要轴体不太拉胯,加上大键剪脚涂脂,声音手感就会很不错,

先看下折腾一天的成品,K黄轴 + 234方灯+ csa高度大黄蜂键帽:

到手是下面这样的,
一眼上去灰很大,敲几下没什么手感,青轴手感磨损成茶轴,尤其是大键声音,稀碎

背面,网咖老板很有想法,把自己的宣传贴纸盖住了键盘原本的标签:

细看,土里刨出来的爱你网咖:

凯酷84整个键盘没有一颗螺丝,只用一把小号一字螺丝刀从缝隙就可以轻松撬开
分离底壳、电路板和上盖:

电路板背面,一条长长的飞线直接飞到主控:

看下这条弯弯曲曲的超长飞线:

一头飞到主控一脚:

一头连接左SHIFT键的防冲二极管:

准备测试一下识别和触发情况,
把原键盘剪断残存在内部的一节输入线,焊上type-c母头:

插线测试,正常识别,原键盘是混光效果,一横排是一种颜色,
这也是那个年代不满足单色背光,RGB背光又太贵的妥协产物:

长飞线去掉之后,左SHIFT键和WIN键不触发,应该是有某处断路,背面目测没看出明显的断路点。
长飞线太难看了,从附近找了个飞线点,飞条短线就可以了:

基本情况都清楚了,下面准备开搞。
基本思路是换灯、换轴、清洗外壳、换键帽。
具体步骤就是拆直插LED灯、拆轴、清洗定位板和外壳、装新灯、装轴、装外壳、装键帽。

键帽拔下来清洗去了。
烙铁、吸锡器、焊锡都掏出来,准备开始拆灯:

因为还要装新灯,所以用吸锡器拆的焊点,时间比较久;如果只拆不装,可以直接用烙铁化锡再一顶,几秒就可以拆一个。
注意看这张和上涨图片右下角时间水印,清好168个焊点、拆完灯花了32分钟:

然后是拆轴,拆轴相对快一些,同样168个轴脚,拆焊加拔轴用了20分钟:

分离定位板和电路板,定位板看上去灰也很大:

注意看下面这张图片,有两个轴的位置有明显进水锈迹,
左下角那个锈迹位置就是左SHIFT键,其轴体右下角位置已经被腐蚀了一块,应该就是这个位置有断路:

无灯无轴的电路板背面:

定位板和外壳都清洗了,外壳正在晾干,
定位板已经擦干,洗洗还算干净:

润好大键卫星轴,装上定位板。
空格卫星轴剪脚的时候,被我剪坏一个卫星轴芯,干脆换了一整个空格键的卫星轴:

轴体也准备出来了,据说是RK全新拆机的K黄轴,前一阵屯了几罐

灯也准备好了,234白发红方灯,
234方灯是个好东西,可以直接轴下安装,实现直插灯改轴下灯:

第一排灯装好测试:

装好三排:

装灯过程还是挺费时间的,也许是我方法不对:把一排灯放到位,先固定一脚,再一只一只调整位置和姿态,最后固定另外一只脚,
从照片上时间水印计算,装灯用了一个多小时:

全部灯装好:

安装轴体,装轴体就很轻松了,就位之后几秒一个焊点,很快搞定:

扩一下底壳上的出线孔,把之前焊好的C口线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扣上外壳,装会原装键帽,红光还是很亮堂的,
不足的是键帽磨损打油比较明显了,美观不足:

于是找出一套CSA高度大黄蜂键帽,换上之后颜值飙升:

不透光键帽亮度差点,智能从键帽缝隙透出红光:

网友:
大工程啊简直是

网友:
大黄蜂好漂亮

网友A:
楼主到底有多少键盘,鼠标。

网友:
这个配色不错

网友B:
这个不是SA,是CSA,面积太大,易误触

网友:
灯全换了,轴体全换了,键帽也全换了。。。。我个人真的佩服楼主对机器键盘的痴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SA,是CSA,面积太大,易误触

看了下是CSA的,已改,多谢指正。
键帽面积大就易误触,我认为是似是而非的以讹传讹,真这样键帽面积小了还容易触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是CSA的,已改,多谢指正。
键帽面积大就易误触,我认为是似是而非的以讹传讹,真这样键帽面积小了 ...

我曾以为是,直到我真的用到这种

网友C:
我倒是因为进水报废了两个机械键盘了 就算干了并清理干净也会有2~3个键永久失灵

网友:
经过洗礼以后,键盘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成色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因为进水报废了两个机械键盘了 就算干了并清理干净也会有2~3个键永久失灵 ...

个别键位失灵,无非是三种原因,一是轴坏,换轴即可;二是防冲二极管断路,更换或者直接短接即可;三是断线,飞线修复即可。
可以拆开看下,听着好像很难实际很容易解决。

网友:
工程量够大。

网友:
这是重新组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有多少键盘,鼠标。

楼主有好几台触屏失灵Android平板,都要配键鼠,省的来回插拔。可以试试键鼠改热插拔,下次不用焊接。

网友:
手贱弄了一次结果烂尾,再也不拆灯和轴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