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胜Pisen Pro 30000毫安时充电宝显示188故障

楼主(2023-12-24):
淘了一个品胜数显充电宝,没有输出,连接手机显示188,数字闪烁几次后就没了。给充电宝充电时,先显示188,然后显示100%,拆开后,测量电池芯电压4.1v,这个充电宝只能从正面拆开,卡扣式结构。各位大神看看怎么激活输出呢?

网友:
充电时测量电池电压,检测ntc阻值。。。
电芯内阻大就环保处理。控制板坏的话就研究控制板。。。

这么大容量,是啥场景会用到啊

网友:
板上好多铜锈, 清洗干净.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楼主:
恩,用刷子又扫除铜锈了,还是原样

网友:
漏液了,被腐蚀了,仔细清理检查

网友:
先将电路板清洁干净,有铜锈肯定有短路。

楼主:
现在判断是主控挂了,有时候能显示100%,有时候直接就是显示188,打算换一个板子吧啊,发挥电池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