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看安卓盒子的参数吗?

楼主(2023-12-24):
几个朋友又回到有线机顶盒了,安卓盒子也都不需要了,结果手上多了三四个盒子都查不到型号,请问有什么安卓软件安装后可以查看配置?

网友A:
CPU-Z 1.33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Z 1.33这个应该可以。。。。

试过了,能安装但运行黑屏,无反应

网友:
安卓版的硬件参数侦测软件好多

网友:
跑分软件应该可以看,只要能运行

网友:
安卓版的aid64

网友:
拆螺丝,看主芯片就行了,简单的不行

网友:
拆了 最准

网友:
一般设置关于里面就够用了。看你要看什么了。

网友:
安兔兔电视版,或者AIDA64安卓版

网友:
CPU-Z 1.33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2024-01-25):
当贝市场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