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A F-27高端移动演艺音响(卡拉OK一体机)拆解,供电正常,但不开机

楼主(2023-12-24):
如题,广东创辉音响设备厂生产,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无论是电池供电,还是外接电源供电皆是如此。测量5V,3.3V,1.2V等电压均有输出,但就是没有反应,怀疑是主芯片虚焊,或是程序掉了,有对此机有研究的朋友吗?麻烦帮忙看下,非常感谢!

一楼,外观篇

楼主:
二楼,主板篇,从主控芯片,RAM到功放,全集成。全部插接件均有标注,且部分中文,界面非常友好。

楼主:
三楼,其它附件篇,带一块小蓄电池,体积大约和摩托车电瓶差不多,另外两块小板,一块是液晶的LED背光驱动板,另一块貌似是无线MIC的接收板。屏后面一块小板,用软排线连接,像是触摸屏控制板。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保险丝坏了

这个是JBA音响呀,厉害哦
不知和JBL相比如何呢

网友A:
看看是什么主控,一般是平板芯片。如a33,各dc dc电压正常的话,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钮,开关机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什么主控,一般是平板芯片。如a33,各dc dc电压正常的话,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钮,开关机电路等。 ...

感谢回复,板子上这个像是复位按钮。一端是3.3V,另一端0V,按了,不起作用。

网友:
不行就换板试

网友:
找厂家咨询下

网友:
安卓系统的啊   系统问题吧

网友B:
外接12伏的接口为啥不用圆形同轴插头,这样设计很容易短路或者接错的。

网友:
这玩意老年人用的多,充电器插错烧电源管理芯片情况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12伏的接口为啥不用圆形同轴插头,这样设计很容易短路或者接错的。

顶部有一个3.5mm插孔,应该就是充电口。那个类似喇叭接线卡子的是外接大电瓶用的,一般主板上有反接保护

网友:
不好解决啊

网友C:
电瓶线拆了,不插电放置几小时或隔一夜,再接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面板按键阵容壮观

网友:
我有一个一摸一样的,也是不开机

网友:
广场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什么主控,一般是平板芯片。如a33,各dc dc电压正常的话,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钮,开关机电路等。 ...

刚才把散热片拆了,看到主控是A40芯片,貌似多年的的机顶盒用过,再就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字库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线拆了,不插电放置几小时或隔一夜,再接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电池现在已经是没电状态了,只有2V,插上充电器,可以升高,一拨掉,又掉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