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多年的小米R1D路由器改造,换壳、超频、优化

楼主(2023-12-24):
年末整理家里电子垃圾,无意间瞥见闲置已久的小米R1D路由器,于是萌生了给R1D换壳的想法。PDD上二十多元买了MINI主机用的亚克力外壳,大片加强散热片,还有SATA延长线对R1D进行改造,换SATA延长线主要是可以将硬盘与芯片组隔开,降低硬盘温度提升寿命。比较费劲的是因为亚克力外壳端口跟R1D对不上号,需要对侧板重新开孔,然后就是手残各种开孔歪~ 主板定位也不水平~ 这部分请大家掠过~

这么大片的散热器~ 你看我后面给处理器超不频超频就完了。

处理器超频:
nvram set clkfreq=1200,900
nvram commit  #保存设置
改造还没彻底完工,因为R1D的操作系统在硬盘里,再加之前有过意外断电后系统损坏的经历,所以这次给它加个18650电池组起来的UPS,18650容量还不用大能挺5分钟即可。为避免UPS电路过于复杂,R1D刷入了开发版固件,通过PING网关超时来判断是否断电,PING不通网关就自动关机。
check.sh
#!/bin/sh
ping -c 1 192.168.31.1 > /dev/null
ret=$?
if [ $ret -ne 0 ]
then
echo ' compuer will shutdown in 3 mintues! '
sleep 180
halt -p
fi
chmod 755 # 添加执行权限
crontab -e # 添加执行脚本执行规则
* * * * 1 /sh/check.sh #每1分钟执行一次

底部空间除了放电池UPS,还可以放下第二块USB外挂的硬盘,彻底利用R1D的全部扩展能力。

当然小米R1D出厂的冗余服务也必须要干掉~ 因为它们导致了额外负载和硬盘频繁读写磨损。
在不影响路由器WEB管理界面和APP远程控制的前提下,可精简的服务如下:
/etc/init.d/rule_mgr stop
/etc/init.d/http_client_detect stop
/etc/init.d/http_status_stat stop
/etc/init.d/statisticsservice stop
如果不需要迅雷下载,下面的服务也可以停掉
/etc/init.d/xunlei stop

系统排程crontabs也可以精简到只留下前八行:
*/3 * * * * /usr/sbin/ntpsetclock rand once >/dev/null 2>&1
5 2 * * * /usr/sbin/crontab_record_camera.lua
* * * * * /usr/sbin/startscene_crontab.lua `/bin/date "+%u %H:%M"`
0 12 * * * /usr/sbin/recordscene_crontab.lua
45 23 * * * /usr/sbin/points_sysset_pro.lua >/dev/null 2>&1
0 20 * * * /usr/bin/stat_lan
0 18 * * 1 /sbin/hdd_stat.sh sda
0 10 * * * /usr/sbin/regularScanDiskDir.sh

网友:
楼主好手艺!
学习了!

网友:
需要这么加强散热么

网友A:
直接打孔吧,这成光污染了

网友:
楼主厉害,改得很漂亮 啊。

网友:
耗电高,纯享受折腾的乐趣

网友:
有时自己DIY也是一件乐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孔吧,这成光污染了

就是拍照的时候装逼用一下而已。。USB口留着接硬盘的

网友:
千兆AC路由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非常漂亮,高手!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好  创意真棒

网友B:
单纯加大电源的功率不知能否带动3.5寸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加大电源的功率不知能否带动3.5寸的硬盘?

Sata延长线买独立12V电源口的,必须能用

网友C:
我现在还用着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用着这一款

我是R1~3D三兄弟齐全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行,觉得还没以前的紧凑美观

网友:
不错不错,我那路由还放着呢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真心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