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位器表也可以刀刀压线

楼主(2023-12-24):
满量程测试
600mv

满量程测试
6v

60v

600v

1000v

网友A:
那2000元的表和200元的表,到底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000元的表和200元的表,到底啥区别

自制了个“排阻”替换分压电阻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2000元的表和200元的表,到底啥区别

2000的表是爷,200的表是长工

网友:
3楼人间清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2000元的表和200元的表,到底啥区别

很明显多个0少个0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多个0少个0的区别

曾经我也这么想能用就行,后面才知道车与车不同一样,反正都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2000元的表和200元的表,到底啥区别

手里只有一块表的时候,2000比200准

网友:
可以把大表转让了"自制”排阻啥样?

网友C:
电位器表持久力不足才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表持久力不足才是大问题。

你如何判定漂移是电位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2000元的表和200元的表,到底啥区别

哇,好表和哇,好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了个“排阻”替换分压电阻的效果

以前华盛昌的表1999,4000计数都用排阻,马可真是刀刀压线

网友D:
为什么叫电位器表?

网友E:
不错,基本上3位半的芯片线性都不是问题,只要肯花时间精力,打造各档在+/-5℃误差小于一个字的三位半表难度并不大。现在精密贴片很容易买到,分立分压电阻网络的表改起来比分压阻排的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基本上3位半的芯片线性都不是问题,只要肯花时间精力,打造各档在+/-5℃误差小于一个字的三位半表难 ...

是的,我这个用了国产开步睿思5ppm千分之一贴片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叫电位器表?

依靠电位器调整参考电压校准的表,各挡精度靠硬件保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依靠电位器调整参考电压校准的表,各挡精度靠硬件保证

那说明现在靠软件校正的表是落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说明现在靠软件校正的表是落后了吗

当然是进步了,电位器表基本已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进步了,电位器表基本已淘汰

对于普通手持万用表来说闭壳校准对于电位器校准更多的是从降低bom成本和减少人工调整成本避免人为失误来考虑的。对于精度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