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一下一元钱能买什么灯,拆一个灯泡

楼主(2023-12-24):
测试功率没有虚标,但是散热明显不够看,直接改到三瓦,其实三瓦都很勉强。
有九个灯珠,两个400v电容,一个电感,一个整流桥,一个电阻,一块芯片,一个接插件,灯板是铝基板,灯杯上的金属就像电镀的一样,很薄,应该是为了看着好看,忽悠人的。

网友:
他不图你1块钱,图你为了这1块钱买他别的能挣钱的东西。

网友:
缩水了几个灯珠,灯杯是塑包铝,加强散热,不如多开几个散热孔

网友:
做工不太好。

网友:
一般LED灯板上的电容要用耐高温的。125/130度电容成本翻倍。
降电流减轻发热也是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这电容加上去会挡光吧

网友:
看起来散热不太足啊

网友:
这算好的了,有的电容都没有一个

网友:
还不如买个白炽灯泡呢

网友:
有电感的就是好灯,自家可以用了

网友:
能用,很超值啦!

网友:
这绝对对得起1元

网友:
标注多少瓦的

网友:
感觉还可以,一块钱还是值的

网友:
一元钱太值了。工厂怎么赚钱的?实在想不通。

网友A:
么,私接电容安全么

网友:
一元是值得啦!

网友:
价格都在那儿了,多买些坏了可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私接电容安全么

电容是原配的,我没有加电容,我就是把那个贴片电阻改了一下

网友:
恒流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