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金史密斯跑步机 R1 扳手灯亮,拆开看看并清灰。

楼主(2023-12-24):
使用近4年的金史密斯跑步机 R1 ,开机自检后扳手灯亮,并响提示,放下扶手改成自动模式显示E08传感器故障无法使用.手动模式可以正常使用,拆开看看并清理一下灰尘。本来想拆开看看传感器是什么,可惜螺丝太紧,手头没工具可拆,最终放弃重新装回。

上面板子用手掰开,拔掉插线,可以看到上控板。

拿掉上盖板

补充内容 (2023-12-27 11:38):
折腾更换传感器,最终确认是上控板故障,不想花钱,放弃更换上控板。

楼主:
二个传感器拔掉,通电测试,不会亮扳手灯,应该可以确认是传感器坏了吧?
有没懂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买着贵,

网友:
得到一个晾衣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个传感器拔掉,通电测试,不会亮扳手灯,应该可以确认是传感器坏了吧?
有没懂的朋友帮忙看看? ...

传感器拔掉没报错,传感器啥类型?可能故障就是传感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拔掉没报错,传感器啥类型?可能故障就是传感器短路

拆不出来不知道,3线的,不像普通磁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拔掉没报错,传感器啥类型?可能故障就是传感器短路

看了网上米家走步机拆机视频,看传感器外观,怀疑是二个称重传感器。

网友:
这玩意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网上米家走步机拆机视频,看传感器外观,怀疑是二个称重传感器。

拆开看到称重传感器,拔掉一个后,不亮灯了,买了一个来更换上,灯又亮,经测量对比,新旧传感器数值一样,不是传感器坏,应该是上控板故障,网上搜了一下,只有闲鱼有卖,40多元,因为从没用自动模式,所以不想花几十块钱更换,把传感器拔掉就好,不会亮灯。

网友:
第一见到跑步机的内部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看到称重传感器,拔掉一个后,不亮灯了,买了一个来更换上,灯又亮,经测量对比,新旧传感器数值一样 ...

补上一张图,看看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