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锤子装个手柄…

楼主(2023-12-24):
锤头记不清啥时候捡来的了看着挺像勘探锤的…挺喜欢这玩意儿的…回来的时候没有锈迹,时间久了也锈了…刚好找到点好的木料感觉挺硬的就拿来给用了…

网友A:
方柄的抓手部位是不是会硌手?

网友B:
看起来手柄稍长了点。

网友C:
固定过关么

网友:
感觉有点不太稳当

网友D:
家里的锤子柄也断了,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木棍来当把手。考虑要不要烤个镀锌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柄的抓手部位是不是会硌手?

已经倒角处理过了…不然的话绝对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手柄稍长了点。

截断了,不然的话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过关么

试了下还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锤子柄也断了,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木棍来当把手。考虑要不要烤个镀锌管上去。 ...

我这些个木头都是从人家红木家具加工厂里面弄出来的…硬度还可以…这个要是坏了直接上那种酸木…硬的出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些个木头都是从人家红木家具加工厂里面弄出来的…硬度还可以…这个要是坏了直接上那种酸木…硬的出奇 ...

我这里没有家具厂可以弄好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没有家具厂可以弄好木条。

最硬的是那种木地板…重量跟瓷砖差不多了,同等面积比瓷砖还重…那个是真硬…就是只能上锯,一砍就不行了…

网友E:
手柄角做一下圆角,再抛光一下,不然没用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柄角做一下圆角,再抛光一下,不然没用的欲望

这种锤子对于我来说就是拿来玩的…用的话我都不知道用在哪里…太小了…

网友:
这不倒个角,握着搁手

网友F:
打磨下手柄的棱角

网友:
长把子有点像老铁路人使用的检测锤,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

网友:
手柄应该打磨抛光一下,然后上点清漆。

当然做好了,确实如楼主所说,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
这锤子有年代了,柄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磨下手柄的棱角

已经倒角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