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power灯不亮FURMAN CN-3600SE电源时序器

楼主(2023-12-24):
如标题,FURMAN CN-3600SE电源时序器POWER灯不亮,无输出故障检修

故障如下图

POWER灯不亮,delay灯能正常点亮,但电源无输出,拆机检查,
内部有两个板子,一个控制板,一个主电源控制板

经检查,主relay不能吸合,
测试供电为37V

而改控制relay为48v,怀疑供电不足导致,

因该供电电路无开关电源,为电容降压供电,
怀疑供电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直接更换测试正常。

至此,完美解决。

网友:
换的哪个电容?

楼主:
更換這個電容,留意看一下電路,可以看出來。

网友:
这种血红的CCB电容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