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粤星YX-20D电视信号增强器并求助修理

楼主(2023-12-24):
这几天折腾地面波天线,由于没有预留暗线,又不想走明线,所以最终选择了信号放大器+半波振子天线。把信号放大器和天线都放到了电视后面,经过调整顺利接收到了当地信号。本来准备收工,手贱想重新固定下天线,结果手刚碰到天线,啪的一声图像没了,后来怎么折腾也没信号了,估计是信号放大器挂了。拆开看看,里面电阻、电容、电感都不容易坏,以小白的水平估计是三极管坏了。三极管型号C3337,百度和淘宝都没有找到这个型号。请问朋友们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呢?有没有可能其它原件有问题?

网友A:
C3337可以用C3355代用

网友B:
C3337,应该是2SC3337,属于高频率三极管,3000MHz,可以找频率够的三极管代换。

网友C:
先测量下再说

网友D:
n多年没有看见这种设备了,好熟悉的味道啊。

网友:
差不多,高频管换个好了。反正就是信号放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337,应该是2SC3337,属于高频率三极管,3000MHz,可以找频率够的三极管代换。 ...

三极管上标记:
C3337
5J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下再说

好的,待会儿拆下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多年没有看见这种设备了,好熟悉的味道啊。

几年前的存货,找出来没想到可以放大地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用吗?

没有放大作用了

网友F:
这个没网络直播电视了的问题,各种老旧翻出来了

网友G:
应该先测量一下电压,再测量一下三极管是否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先测量一下电压,再测量一下三极管是否击穿

拿下来测了,第一个be击穿。

网友H:
9018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网络直播电视了的问题,各种老旧翻出来了

这几天好多网络电视软件沦陷,又找了软件代替。担心春节时掉链子,把地面波信号搞一下,虽然不是高清,好歹过年那几天有的看。另外网络电视会延迟一两分钟,地面波基本不怎么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337可以用C3355代用

谢谢,准备下单C3355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9018可以吗

不知道,待会儿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地面波 没几个台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