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画屏E1/E1S/E2安装(第三方)软件

楼主(2023-12-24):
各位大神谁熟悉京东方画屏E1/E1S/E2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护眼显示屏,但是该屏幕自带了一些软件。

据我了解,京东方官方可以给画屏E2升级到画屏E2特别版,中间多了一个同步课堂软件。
我觉得这个机器就是带了安卓系统,但是U盘插上后只显示目录,不显示文件,应该是做了限制的,各位有没有办法了解一下如何给画屏安装软件啊 ?

网友A(2024-06-06):
我看到闲鱼有人破解了

网友B:
打开ADB,写入recovery,就可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ADB,写入recovery,就可以装。

怎么打开adb哥

网友(2024-10-04):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闲鱼有人破解了

我在闲鱼没搜到,请问输入什么关键词可以搜到

楼主(2024-11-27):
引用 网友B:
打开ADB,写入recovery,就可以装。

这个机器要如何打开ADB啊 ?

网友C(2025-06-10):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要如何打开ADB啊 ?

接键盘,好像按F10还是什么别的键,能进入原生安卓的设置,里面能打开调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键盘,好像按F10还是什么别的键,能进入原生安卓的设置,里面能打开调试模式 ...

请问知道更详细的吗?我是e1s连接了键盘每个键都按了,依旧没有跳出原生安卓的设置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