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怎么还出现禁止访问的问题呀

楼主(2023-12-24):
不是已经整好了吗,好好的又出现这个

网友:
我手机访问也多次遇到

网友:
你们是什么网啊?我是联通的,前段时间有这情况,现在好了。

网友:
搜索功能限制使用,家元积分不够?盲猜。

网友:
不好玩了,以前都是后台一次性打开十几个网页,现在多开几个就不行了,没法玩了
过段时间再来吧

@数码之家

网友A:
首次访问,打开网页有些急所致。电脑拨号上网的,断开网络,重新拨号,换个新IP可以解决。手机上网的没有测试,没遇到过,估计断开数据上网连接,重连一次也可以解决。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A:
首次访问,打开网页有些急所致。电脑拨号上网的,断开网络,重新拨号,换个新IP可以解决。手机上网的没有测 ...

现在就是手机浏览出现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一天出现n多次。上个论坛,还想着等下会不会又出这个。有时刚打开论坛,刚看一个帖子,在想看第二个就提示了。哎这叫浏览速度太快??

网友:
多打开几个页面就提示禁止访问了,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