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中创E3255拆机整理工频变压器响声

楼主(2023-12-24):
这表买有好些年了,一直用,工频变压器都有响动声,前面折腾过焊台,能解决振动响声,也能给变压器散热,(把整个变压器外壳固定壳拆下,涂上高效导热硅,再加一块铝片与外壳紧密接触,就可以不响了)闲着没事干,找点事干,改一下。这是第一次拆机,应该全网拆机,没找到,我这种级别菜鸟也懒得发编辑了。只有两个螺丝,把手柄转到合适的位置往外一拉,手柄拆除后,壳子往后拉就出来了,国产表,别想太完 美,能用就行,还别说,还涨价了不少,这年头唯有工资不涨了。高精度台式,显示220000,支持自己校准,支持与PC联机,有记录与曲线。

网友A:
国产的用着怎么样? 精度,反应速度,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用着怎么样? 精度,反应速度,价格?

这个表有点老,不知道新版本怎么样了,速度一般般比福禄克的289快一点点,综合速度一般般,高精度,与F289几乎一字不差,这表好多年没有校验了,说明书有详细校验说明。

网友:
我的也是非常准,一千多的价格很值

楼主:
这个表我没做评测,是看到上海奇林店有测试过,只是没见他拆机,再一个,这个机器有年份了,现在产的不知道是否一样,想看评测去B站看他的视频,总体感觉可以的,精度没有问题,缺点是二极管档没有响声,开路电压好像是3.2V,因为支持软件更新,理论上应该可以找厂家更新一下可解决,我没试,是SMT32位单片机主控。目前发现一个问题,测试一些电容偶尔会卡死现象,但是重按一下即可,支持温度传感器,与胜利,优利德,福禄克,众仪传感器通用。早期版本壳子特别的厚实,架子都做工扎实,那时候偷工减料的事少,各焊点都相对饱满,主板算很干净了,我看到有些印,试擦不掉,出厂就那样,不留意看不出来。
中创仪表主要是卖到技术学校,包括大学里试验室,这表对于发烧级别不推荐,适合初学者玩玩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我没做评测,是看到上海奇林店有测试过,只是没见他拆机,再一个,这个机器有年份了,现在产的不知道 ...

1.我在经销商甩货的时候搞了一台,2023版本分压电阻已经改成当家的排阻了,我看你的老版本还是晶圆电阻,不过我的那台出厂校准和屎一样,齐林的那台应该是厂家特调校准的,19开头的校准确实不好搞定,
2.不过我的排阻版本这几天天气温度下降,我具体没有测试,但是感觉温漂还不错,整体还是合格的,这个价位还是挺满意的,就是国产厂家的通病,我不知道是屎吃多了还是怎么的,校准人员永远把出厂校准搞的和屎一样,永远不敢把校准报告拿出来,
3.还有就是校准密码是在胜利官网找到的010086,不知道和移动是不是在一起搞基有一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经销商甩货的时候搞了一台,2023版本分压电阻已经改成当家的排阻了,我看你的老版本还是晶圆电阻,不 ...

应该越改越好才对,但是目前很多改版使用的元件越来越小,我都不知道了,F289,F87,F179全改小的了,焊台拆了些发现连变压器都改成铜包铝了,厂家给的解释是电流只是在表面上流动,不影响,但是发热量大啊,大佬被厂家弄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越改越好才对,但是目前很多改版使用的元件越来越小,我都不知道了,F289,F87,F179全改小的了,焊台 ...

是越改越好了,但是出厂校准是越来越差了,最近用了几台国产表,都是23年出厂的,机器温飘什么的都非常的帮,但是出厂校准那真是一年比一年差

网友C:
我觉得这个表是适合一般爱好者的,首先是价格因素,其次质保和免费校准太诱人了。二手仪器买来就不知道准不准,个人也无条件校,更不可能送去机构检定,即便有资料,坏了你也不一定会修。

网友:
这年头唯有工资不涨了

网友:
内部竟然这么一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越改越好了,但是出厂校准是越来越差了,最近用了几台国产表,都是23年出厂的,机器温飘什么的都非常的 ...

大佬脾气火燥啊,看看那些年的外壳工艺,好厚实,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是真钢,现在不变成铁皮就是万幸,这表有详细的校准说明书,但是得有校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表是适合一般爱好者的,首先是价格因素,其次质保和免费校准太诱人了。二手仪器买来就不知道准不 ...

福禄克可以终身不用校验,虽然公司强制每年校验,我手上有一个10年以上了,没发现哪个档不准。

网友D:
这表是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是垃圾中的垃圾。

这倒没有那么夸张,定位是学生,在大学实验见过这玩意很多的,不是给发烧友折腾的仪表。

楼主:
我去,今年才7年左右,就偏差这么大了,刚到手我与289比过几乎一字不差,真不敢想像,要知道福禄克289有10年了,都没有校验过,各档一字不变。是该返厂校验了,前面我见过普源台表也是太久了有偏差(或者出厂就那样,是别人表,反正有偏差了),想不到这个也会。国产与老美比还是差很远啊,估计2020年后出的不应该再这样了吧?那时候工艺各方面确实有差距,希望(我不会修)大佬哪天拿一个国产5年以上的与福表5年对比分享一下,说不定我碰的是个别,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去,今年才7年左右,就偏差这么大了,刚到手我与289比过几乎一字不差,真不敢想像,要知道福禄克289有10 ...

补充一下前面说的,这是老机器,说不定是个别现象,我可以确定刚到手与289几乎一字不差,好像在哪还发过帖。去地下室重对比测试了一下,怕误导别人,这里有高手太多,确认一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在经销商甩货的时候搞了一台,2023版本分压电阻已经改成当家的排阻了,我看你的老版本还是晶圆电阻, ...

我今天发现偏差变大了,这表有7年左右了,你看看你的,发图看看,感觉我这个要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发现偏差变大了,这表有7年左右了,你看看你的,发图看看,感觉我这个要返厂了 ...

1.你的返厂也没用,晶圆电阻上4位半都漂的没边了,上5位半就是扯淡
2.普源的表啊,为人诟病的就是2 3年就偏差大,而且不能自行校准,我在群里看到那么多人吐槽普源,二手甩货都甩不动,
3.国产台表我真不懂,我就知道优利德新出的UT805A+非常的不错,第一批是2021年出的,有用过的人看测试,3年了非常的好,
4.福禄克的289其他的没注意,但是我用过和看过新老款的289,电阻档真是出厂校准就千差万别,永远的100K显示100.06K,117C大批量的6V出厂就是5.996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发现偏差变大了,这表有7年左右了,你看看你的,发图看看,感觉我这个要返厂了 ...

4位半以上,包括4位半就必须上排阻了,中创的这个5位半老版本用晶圆电阻真是搞笑来这,大佬这个表用晶圆电阻温漂都大的没边了,自行校准玩玩吧,返厂校准个人感觉也没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