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qc5130电动理发器更换电池

楼主(2023-12-24):
飞利浦qc5130电动理发器每月一次的使用频率,5年后电池不行了,必须插电工作,十分不方便。

参看了网上更换电池教程,自己动手。10几分钟搞掂。

开壳的过程不在赘述,网上很多。注意机壳总共8颗固定螺丝(划红圈),卸螺丝的时候手别抖,不然螺丝掉电路 ...

楼主:
继续拆,内部图片

楼主:
缝缝补补再战五年

网友:
电池够可以的了

网友:
电池换新,能再战几年。

网友:
连螺丝都那么精致,电池服役5年也不错了

网友:
修好又能用五年了,五年后再换,可以一直用。

网友:
理发器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剃须刀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A:
我有个插电的双箭,用了几年,刀头不利了。换了一个,总感觉不如原来的舒服。都是原厂买的。
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换过刀头。

网友:
没用过高级的,疫情开始就先后网购了几把可换18650的电推剪自己理发,陶瓷刀头的也还好用。后来喂小鸡换了几个那种圆柱型理发器,觉得更顺手就一直在用,清洁也方便。

网友:
2011年出厂到现在十多年了,电路板保持完好,高级货

网友:
他们家总是把心思花在电路板降压上,却舍不得用锂电池。

网友:
用这么多年,纸盒子居然都在,看来换完电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退休

网友:
电推子最大的设计成本在于挤压空间,让你没办法换18650

网友:
电池组和我那个飞利浦剃须刀电池组一样,充电头是8-15V的,线皮必碎,不碎不是原装的。是正正经经的飞利浦,口罩几年,理发器我也添了2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插电的双箭,用了几年,刀头不利了。换了一个,总感觉不如原来的舒服。都是原厂买的。
不知道你这个 ...

没换过刀头
这款据说是自研磨刀头
刀头用一段时间,可以清理一下藏着缝隙里的发碎,然后加两滴润滑油,缝纫机油现在都很少有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过刀头
这款据说是自研磨刀头
刀头用一段时间,可以清理一下藏着缝隙里的发碎,然后加两滴润滑油,缝 ...

淘宝上还有,我都是小红包薅的,每次用都滴10多滴在刀头上,用完用餐巾纸擦干净

网友:
换完有劲不,这电机启动电流不小的,空载超7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