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Make in taiwan的红外无线咪Linkx IR-288

楼主(2023-12-24):
主外观如图上,

拆开,内部非常简单,一块调制板,一块供电及调音板。

调制板还标上了引脚信号,

图全部上齐,看着有点台湾产的气质,不太像OEM的产品。

网友A:
只知道遥控器用红外,医院里有种红外灯烤治疗,这个红外无线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遥控器用红外,医院里有种红外灯烤治疗,这个红外无线没见过。

这个主要可能国外某些地方使用比较多,有些地方有频率管制的,只能用这个红外。。

网友B:
是不是指向性很高?

网友:
红外的是不是得一直对着设备才能用啊

网友C:
红外线的无线咪?不知道红外传输能达到多少,是否够满足?这使用过程中是不是得一直处于接收范围内啊

网友:
这个东西  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指向性很高?

指向性不高哦,不過距離不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的无线咪?不知道红外传输能达到多少,是否够满足?这使用过程中是不是得一直处于接收范围内啊 ...

官网有介绍,而且可以接4个红外接收器,感觉用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4-09-29):
那个SOP20封装的芯片是不是UTC1145M(即LA114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