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跳过RC522模块直接启动设备

楼主(2023-12-24):
各位大神,我手上有一个设备,使用rc522模块进行刷卡,刷卡后才能使用,单卡还有使用限制,使用完成后就无法继续刷卡,个人感觉应该是使用rc522模块先读卡,再写卡,请问哪位大神有办法跳过RC522模块,直接使用,万分感谢!

网友A:
跳不过的,程序里大致长这样:

if( 有卡 )
{
   if( 校验有效 )
  {
     改写;
     执行工作;
  }
}

执行工作位于程序里很深的循环,在无法反编译程序、改程序的情况下,单靠硬件跳过读卡、校验,并不现实。

当然如果知道实际怎么工作的(哪个继电器先开哪个后开,开了多久后怎么关闭配合等等),建议直接重写程序。
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功能,短接继电器即可。

网友:
读卡器->MCU->电磁继电器

直接搞定电磁继电器就行了。一坨焊锡的事儿

网友:
这个就很专业了.不明白工作原理估计搞不定.

网友B:
看板子很像那种美容院用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很像那种美容院用的设备

就是美容院设备,外壳加读卡设备,比功能电路贵,请问你这边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美容院设备,外壳加读卡设备,比功能电路贵,请问你这边有相关资料么。 ...

看一下电路总体结构  有几个功能  有可能不需要单片机就能动作起来  用定时器

网友:
看样子不是很简单的继电器控制哦。建议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看刷卡后的执行动作

网友:
RC522模块只负责读写卡片,校验卡片功能由单片机执行,所以无法通过跳过RC522来直接启动。
两种解决方案:1、反编译程序,去除读卡校验功能;2、根据刷卡后的工作逻辑,重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不过的,程序里大致长这样:

if( 有卡 )

感谢! 正在等待原厂ic卡片邮寄,800一张,第一次吃这个亏,一个nfc卡片,卖800块。。。 还是一次性的,只能刷卡后读取主板上两个继电器的开合状态了,加上附加板控制,这种单片机反编译还是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正在等待原厂ic卡片邮寄,800一张,第一次吃这个亏,一个nfc卡片,卖800块。。。 还是一次性的, ...

多搞几个记录方式:最好是全程有高速摄像的。

万一 800 块刷掉,结果继电器没看出来、没记下来,就亏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