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一个坏KST V400-240G,马牌主控1079……是否能开卡?

楼主(2023-12-24):
该盘是17年的,05、C4都有10几个警告信息 ,拆开发现是M牌SS1079主控,大板双面16颗粒,单颗粒容量太小,搬板太麻烦,没意思。我手头也没有这个主控的软件,这坏盘能怎么玩?

网友:
要么换主板,要么做U盘。

楼主:
这个盘使用还不到300小时?  几乎就是闲置吃灰了N年,难道是放坏了??  ……没办法开卡,就这样当系统盘用,是否稳定呢?

带独立缓存,速度还不错,在串口盘里算第一梯队了……

网友A:
FT16B08UCT1,1CE,16G,东芝,加上是17年封的
7THL无疑
2DTLC的寿命和冷数据就别想了

马牌可以试试30分钟大法
不过30分钟大法是针对不认容量的盘的,不知道对于报警盘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16B08UCT1,1CE,16G,东芝,加上是17年封的
7THL无疑
2DTLC的寿命和冷数据就别想了

就是说这个2D TLC是个垃圾? 没啥想头了

网友B:
又不是不能用, 一直用呗, 以后掉速了试试更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不能用, 一直用呗, 以后掉速了试试更新固件

是的,既然没法开卡玩,那就拿来当系统盘用,现在使用是正常的,速度还不错,每天开机,就不担心冷数据Bug,直到SSD报错就扔吧…… 我原来以为该盘是MLC,哪知是第一代2D  TLC ,白高兴了

网友:
马牌除了88nv120少部分流出了工具,其他型号暂时没有开卡的可能,搬板做U盘啥的倒是可以

网友:
渣士顿为什么就喜欢用tsop48封装的小容量颗粒,没可玩性

网友C(2024-03-16):
我也有个这种盘,搞不了

楼主(2024-06-03):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这种盘,搞不了

你可以试试对SSD做清零操作,我手头有2个马牌主控SSD出现警告信息,没法开卡,准备丢……看坛友建议、试着清零后消除了警告信息

网友:
这盘从主控到颗粒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