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ETC卡机电池更换

楼主(2023-12-24):
(图片)

楼主:
看到朋友折腾好ETC卡机,俺才记起俺的早就趴窝了。长时间在地下车库驻车导致电池亏电所致的结果

楼主:
奔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思路,勇敢的给它开膛破肚。检查发现俩电池都亏电严重,就剩0.5v。斑马条电池可充,接USB可以恢复活力。穿衣服的是一次性的,只能换新。为了长期地下车库驻车不再亏电,从可充电池侧串二极管飞线过去可以缓解记忆电池亏电引起的系统低电量报警。。随手把防拆开关封住,解决拆机需要重新激活的麻烦。拆机前确认好系统亏电,插卡不能开机亮屏才可以放心大胆的折腾。拆机后第一时间封住微动开关,然后折腾电池。最后友情提示:拆机有风险,折腾需谨慎!!!

网友A:
不是第一次拆了,微动都用胶带缠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第一次拆了,微动都用胶带缠住了

用了6年,第一次拆机。微动开关不固定的话直接上电就会锁机,需要到网点上去重新激活。开关固定后就可以随意安置了,没有阳光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充电。

网友:
最保险的做法是测一下防拆开关工作的时候是哪两个脚导通的,直接用导线把这两个脚短接就是了

网友:
不看这个帖子,还真不知道这个里面还有电池,抽时间得看看。

网友:
得先排雷才可以折腾

网友:
一般是,电源是,一个不可充电电池,一个超级电容,再加一小块太阳能充电板。
不可充电电池提供小电流长期维持,超级电容提供发送信号时的短时间较大电流供电,太阳能板给超级电容充电。

网友:
据说现在新车都是随车集成ETC了,那个估计应该不用电池了吧?

网友B:
这个ETC不是说不能拆的不?拆下不是要到原装机银行去才能重新激活重装安装的不??

网友:
坏了能换新不

网友:
这个里面看起来够负责的啊

网友:
这是等完全没电了拆,这样拆完再贴防拆就不影响了吧

网友:
这个ETC能自己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TC不是说不能拆的不?拆下不是要到原装机银行去才能重新激活重装安装的不?? ...

所以你看他机子上的微动开关用胶带固定了只要这个开关不松开就一直是接通状态不用再激活

网友(2024-02-13):
放车库早就把防拆封了

网友:
一次电池好像叫锂亚硫酰氯电池,就算天天晒太阳也不能充电的。

网友:
我这里的ETC可以免费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