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台海康DS-7816HGH-F1/N录像机

楼主(2023-12-24):
拆一台海康DS-7816HGH-F1/N录像机,故障为开机无警报声,电源指示灯亮。12V5v正常硬盘正常转,但是无显示,网络里也找不到这台机器,目测DVI接口前有个ESD静电二极管UDT26A05L05-LC1丝印B05B烧鼓包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件问题,现在开机不带硬盘Cpu散热片都烫手。

烧坏的B05B

烧坏的B05B

楼主:
ESD静电二极管UDT26A05L05-LC1丝印B05BUDT26A05L05-LC1瞬态电压抑制(ESD静电二极管)二极管阵列(TVS二极管)将低电容轨到轨二极管和附加的齐纳二极管组合在一起,保护每根输入/输出引脚不受ESD和雷击导致的浪涌现象的危害。 这款功能强大的装置可根据IEC61000-4-5 (tP=8/20μs) 标准安全地吸收20A的电流,且性能不会下降。根据IEC61000-4-2标准,ESD的值为±15kV。

1:ESD静电二极管UDT26A05L05-LC1丝印B05B基本信息:

封装外形:SOT-23-6

反向断态电压Vrwm:5.0V

电容Co:1pF

漏电流Ir:1uA

额定功率Ppp:350W

环境温度:-55℃~ +150℃

2:ESD静电二极管UDT26A05L05-LC1丝印B05B基本特色:

> 与同类产品相比,箝位电压多可降低35%;能够更好地保护现代集成电路免受IEC61000-4-5等行业定义的瞬态电压的危害

> 电容多可比市场上类似的解决方案低15%;通过将1Gb以太网长距离安装(例如100米)情况下的数据丢失降至,保持信号的完整性。

> 高功率和浪涌处理能力可提供比行业标准更高的电气威胁和电缆放电(CDE)设计余量

> 采用SOT 小体积晶体管级贴片无铅封装,兼容RoHS。

3:ESD静电二极管UDT26A05L05-LC1丝印B05B尺寸图:

ESD静电二极管UDT26A05L05-LC1能够承受IEC 61000-4-2规定的±8KV接触放电以及±15KV 气隙放电的ESD 脉冲,用于电子产品对外接口中的高速信号和差分信号以及通用信号的ESD 保护,主要应用领域有:

视频图形卡手持式

便携式电子产品PC

笔记本USB2.0

IEEE1394端口

10/100/1000兆以太网DVI接口无线数据

(广域网/局域网)系统

网友:
芯片是海思的Hi3531ARBCV100,打的海康的logo,SATA硬盘接口右边那个4针TTL接口接上看一下跑出来的信息,如果固件问题,接上TTL线上电按ctrl+u中断启动,电脑开启TFTP服务并设置本地IP 192.0.0.128,等待升级完毕,那4个小的散热片是techpoint的4通道模数转换芯片,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拆掉就好了

网友A:
现在很少人用这种视频的监控了

网友:
模拟机很脆,一个雷过来,凶多吉少。。。

网友:
从来没见过硬盘录像机有DVI接口的

网友:
看样子使用的年成不短了,别修了换新吧

网友B:
模拟录像机,,闲鱼买台二手的换上吧,清库存的时候16路全新机也就卖了146元,还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录像机,,闲鱼买台二手的换上吧,清库存的时候16路全新机也就卖了146元,还包邮。。。 ...

这台是三合一的    支持网络   同轴   模拟    网络支持16路400万像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人用这种视频的监控了

公司、单位、厂区、写字楼、大型小区……的监控系统还是用HDD录像机存储的。

  倒是个人家庭很多都用TF卡存储或者云存储(每年要花¥续费,不划算,还不如买64GB TF卡¥九块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公司、单位、厂区、写字楼、大型小区……的监控系统还是用HDD录像机存储的。

我是说这种模拟摄像头的现在少人用了,大多都是用网络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种模拟摄像头的现在少人用了,大多都是用网络头的

很有道理,模拟的太老啦,没有维修价值了。
  上咸鱼¥二百多淘一个上4路4摄像头带1TB硬盘的换上。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