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盒Network Termination三系统ATV+Armbian+OpenWrt

楼主(2023-12-24):
魔盒Network Termination
配置:
SOC:晶晨S905W
RAM:1G
ROM:8G
网络:百兆RJ45
显示:HDMI
USB:两个USB2.0
电源:5.25接口,5V2A
材料:铝合金外壳蓝色
无风扇,无蓝牙,无WiFi,无红外
价格:20

固件下载:
https://github.com/ophub

一、线刷ATV做电视盒子
1、电脑安装并打开晶晨刷机工具USB_Burning_Tool,烧录配置默认勾选擦除flash和bootloader,导入固件包NetworkTermination_S905W_ATv.img
2、点击开始(重点,重点,重点),插双公头USB线到魔盒外侧的USB2口,双公头USB线另外一头插电脑,电脑自动识别(可以通过两个USB线公头接线)。
刷机时魔盒无需插电源线
3、等待100%完成之后,停止(重点,重点,重点),拔掉USB双公头线,关闭USB_Burning_Tool软件
4、魔盒插上网线,插上HDMI线接显示器,键盘,鼠标,接电开机,ATV顺利刷机成功,后面可以通过U盘等安装各类安卓电视APP

二、U盘刷Armbian玩Linux
1、接电ATV魔盒Network Termination,通过U盘安装卡切换卡载系统V1.0APP
2、用电脑balenaEtcher工具将固件Armbian_24.2.0_amlogic_s905w_jammy_5.15.144_server_2023.12.23.img(可以到ophub下载)刷进U盘
3、将U盘插入魔盒USB2口,开机,点击卡载系统APP,选老司机或者新司机,自动重启,U盘启动
4、魔盒HDMI接显示器,插上键盘,设置ArmBian密码(如果想使用ATV+Armbian双系统,插着U盘启动Armbian,拔掉U盘启动ATV)
5、将ArmBian写入EMMC,
输入命令:armbian-install 回车
输入:111     选择 meson-gxl-s905w-tx3-mini.dtb
然后输入1 回车
显示器画面显示写入EMMC成功,拔电源,拔U盘,重新插电,Armbian启动

三、U盘刷OpenWrt做旁路由
1、用电脑balenaEtcher工具将固件openwrt_istoreos_amlogic_s905w_k5.15.144_2023.12.23.img(可以到ophub下载)刷进U盘
2、先不插U盘,等开机正常后,再插U盘,然后点击卡载系统app—新司机,自动重启,等待跑码停止后,键盘按回车,出现OpenWrt图标
3、魔盒插网线,用电脑浏览器登录管理后台192.168.1.1,账户root密码password
可以修改IP设置旁路由了(如果想使用OpenWrt+Armbian双系统,插着U盘启动OpenWrt,拔掉U盘启动ATV)
4、写入EMMC
电脑浏览器输入OpenWrt的IP,登入后台:
系统-晶晨宝盒-安装OpenWrt-选择设备型号【111】TX3-Mini,点击安装OpenWrt
等待出现:Successful installed,please unplug the USB,re-insert the power supply to start the openwrt.
关机—执行关机,拔U盘,插拔接电,启动进入OpenWrt系统

网友A:
如果是千兆,实用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千兆,实用性更强

作为电视盒子,Linux学习工具,HiFi数播都可以了

网友(2025-02-06):
淘了两个刷成功了,但是不知道到能做啥

网友(2025-04-14):
我来晚了还不会玩,是openwrt还armbain好玩些啊

网友B:
三系统切换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系统切换怎么控制

要有两个U盘,不插就是看电视,插armbian的U盘就是A,插openwrt盘就是O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2025-05-28):
s905的U性能太低,对arm的源也远不如x86,所以装armbian最大的意义是装home assistant   当个家用智能网关,话说   ophub大佬在   github.com 上对 armbian的更新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