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台笔记本一上网家里的路由器就崩溃?

楼主(2023-12-24):
家里有几台电脑,台机和笔电,由一台华硕路由器发放wⅰfⅰ信号上网。但其中一台笔电只要一上网,路由器很快就掉线,而其他的电脑就沒这种现象,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呢?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路由器的频宽设置一下,,

2.4G改20,,,5G的改40

可能是无线兼容适配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路由器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脑中毒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信道冲突。
例如我的水星196g和6300网卡冲突,只能用1信道,11信道直接断网。

网友:
应该就是信道冲突

网友:
猜是信道冲突,不知道楼主是2.4G的还是5G的路由器,上网搜一下关于路由器信道设置的文章看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
什么是信道冲突

网友:
有没可能通过更新无线网卡的驱动或者固件,规避

网友:
可能过敏吧

网友:
固定信道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忙,我试试。

网友:
我K2去年刷了个论坛里有个人推荐的所谓精简固件,2.X MB大小,用这个固件中继。连上,上级路由网络就崩溃,连的手机什么的都没网络断网,而这个路由下完全正常。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完整版老毛子就没问题。

网友:
楼主也不把路由器型号和固件、电脑配置以及是网线连接还是WIFI连接说明一下,全靠大家凭经验诊断
像这情况不是信号冲突就是电脑中毒

网友:
信道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