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曲折,终于搞好一头变速小电驴

楼主(2023-12-24):
搞一头变速小电驴,6.6A的电池 36V250W后轮电机。可惜不能通电,只能当变速车骑了。没有钥匙,没有充电器。

弄它!

找了找,在车头上找到永久的车标,车座下的车架上还有永久的一个标,默认永久的电动助力车(因为这个找了个好大的麻烦)
坐子下的永久标,车把上还有个永久标。
先搞电池吧,全车只有大梁之下这位置能放电池,有螺丝,拆!上螺丝刀,干!
因为没有钥匙,也没充电器,先查下永久车的资料吧,去永久官网查不到这个车,打官方电话。得到的结果是真实在,车的配件都是从外边进的,没啥所谓的官方配件,让找外边修车的…………。太特么的实在了,可惜我不想去找修车铺,就想自己修着玩,这里就耽误两三天。
自己也烦就强拆了中轴上的电池两侧塑料壳,电池也弄搞了下来,先测电压吧,0V?充电又没有,要了命了,可别电池坏了,那就不值当的修了,再拆开电池看一看吧。18650 30个 10串。有保护板。直接上量总正总负,有电压来,37V来,看来电池是好的,充电器习个吧,正好双12弄个36V2A的20大毛。可惜这电池用的是个很少见的插头,但又有些熟悉...又搞一晚才弄明白是HP笔记本的电源插头。(哪个孙子想出来的)从这上面想,这车是不是试验车?没有量产?先不管,买个普通的DC头的充电器,又等会三四天。

充电器到货时也从伙计那搞来一个坏的HP笔记本充电器,头的问题解决了。又不想破坏新来的充电器,搞个DC母头吧,接上新线。解决后充电,原来充完发现电池OK。几小时后充完发现好的,只能考虑是不是电线和控制器坏了吧,看了看线,防水头设计,挺高档的吗,应该不是,控制器可搞不定,压根没搞回,不管了先拆!

       期间偶尔一眼发现车灯上有几个字母“ZYXLE”上网查,一查出来了,锋鸟Z1 什么玩意?再查,才知道是锋鸟众筹的个车,查它官网,再找客服,再查电话,最终联系上锋鸟的客服001,好说歹说人家说不知道有这个车,估计是众筹黄了,压根就没产,不过客服也答应说明天找找来的早的老员工看知道不,结果第二天的结果是,压根是代卖,自己也没产……这都是些啥事啊。
好在找到网上有个介绍,找到了原车宣传资料

终于知道是个什么玩意了,仔细一看配置,这玩意的配件看来还都不错。回想一下当时问了原车主说只是淋了雨就突然不通电了。值当的一修。

     先鼓捣控制器吧。 拆出后考虑的就多了,也不会测可咋办?上好看视频上找如何测试电动车控制器好坏的视频吧,看了一晚上,两晚上,学着量学着测,这算没事啊?这期间又看了看防水大线,终于找到一个前控大线,不便宜啊,就是8针这头有进水的痕迹,再仔细看,少根针?怎么就7根?买根大线吧,淘宝上人家让我拍原车大线,说一样, 不通用……。心里这上气啊,买你的还不卖…………。直接剁了,公母两个全剁了!一根一根的记下线序。

拿出黄花60W烙铁,细点的热缩管,一阵猛捣鼓,一看250.焊的真特么烂,就不脏大伙眼了,安上试试,先把电机的线头断开,别烧了电机……
一按电池,怀着坎坷的心情刚要按了一下手把上的红开关按钮,突然发现,车灯头亮了……没烧,没冒烟……。按下开关,没反应。对了,左手边还有个显示屏上有个开关,长按之亮了!关掉,再接上后轮电机,试试!好了,全好了。

剩下的大家都明白了,就一个字“浪”!
通过这事,希望大家都不要太相信车标,指不定谁产的呢,再就是别和我一样净走弯路,先了解清楚再下手,弯弯走的太多,浪费好几天…………   好在结果还可以,骑着的确是挺浪!

网友:
不算,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总算修好了

网友:
这又是新车一辆。

网友:
恭喜楼主喜获新电车一辆

网友:
搞好就超值了

网友:
这种类型的车是很少有看到,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心还是比较细的,像我直接换控换大线了,在我那里就是浪费。

网友:
这车还是挺漂浪的

网友A:
这车看着真不错,通勤不错啊。多少钱捡的漏?

网友:
挺漂亮的。lz很仔细哈

网友:
没搞好才是窝火的。搞好了就没有白买,心里那个痛快!

网友:
这车不错啊,值得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看着真不错,通勤不错啊。多少钱捡的漏?

嫂子给的,他在外地找了原卖车店,修不了。因比较新拿回来说改成普通自行车骑…………。貌似木花钱,就买了20块的充电器,顺道正好给娃娃的平衡车充电。

楼主:
谢谢 家睦 打赏,咱这从一到新站以后一直在负家元的行列里打逛,没有想到啊,居然有上百家元了……。

楼主:
另外问个问题,查了一下是锰酸锂的18650,这玩意好像循环比较次,也就600左右,这车虽然没大骑,但估计有个200次以上了,因为这两天骑着浪时发现纯电也就是跑个10公里左右,屏上电池显示较虚,大家伙有啥好推荐的18650电池不?想换换电池,要求如下,一电池最好能AH数大一点(原车6.6AH,空间只能放下30个18650)因电池也就那么大的外壳了。二是别太贵,毕竟车是白来的。三是能不能不换电池里的保护板? 目标鲁C,冬天较冷,刚从-18度里走出来。铁锂不考虑,但又想安全些,别响爆仗为好。

网友:
修好就是捡到宝了!恭喜楼主啊!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车看着不错啊

网友:
如果交警抓老车抓的凶了,也改台这种助力车子用用

网友:
思路就是效率,不错的代步小电车,造型也不大众

网友:
一阵猛捣鼓,一看250.焊的真特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