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砰的一声,损失惨重!艾尔美智能马桶二次维修

楼主(2023-12-24):
第一次维修传送门:发个有味道的维修,艾尔美智能马桶
就是这个帖子,一年前换过热水加热管,当时好像在回复里说怕里面漏水,结果一语成谶(yī yǔ chéng chèn),损失惨重,所以这种东西要买大品牌能好些(这个装修公司送的,没得选)

故障描述:使用中突然砰一声,就没显示了先查看了漏保正常,根据描述怀疑电源炸了,拆,扭下后面两个螺丝,轻车熟路。

拆开未看到明显漏水点,使用环境恶劣,里面已经发霉了。
蓝色方框是上次维修部分(冲洗时水加热部分),红色是主保险给发热丝加热管的(电源可能也经过),绿色方框是供电电源,要带大概3个电磁阀,3个电机,一个风扇(当然不是所有东西一起启动)和给主板供电,责任挺重。

拆下电源,看到明显炸过的痕迹。(就喜欢这种明面上的故障了)看位置怀疑漏水,由于胶只封了一半,从共模电感渗进去短路造成炸机。

拆下电源(拍张主板近景,电源和主板都是灌胶的)

软胶,沿着外壳螺丝刀划一圈,伸进去慢慢撬主板和外壳就分开了。

共模电感烧黑了拆掉找个差不多的,2A的保险断了,找个1A的安上(保险手里没有正好的只有1A的和5A的13A的)没敢选大的,我怕电源走了保险还在。
然后测试开关管没短路,整流桥完好,勇敢试机。

当然实际不能那么莽,串个维修插座,里面是40W卤素灯,插电1、2、3跑,没炸。
回来测试输出12V正常。就这么简简单单修好了试机正常(试机时电源外面套上塑料袋以免弄湿了)
接下来研究怎么防潮防水。最开始打算热熔胶用风枪加热往里灌,或者704往里灌,都影响二次拆修。最后决定直接给他换个家,直接用个防水盒装里。

找到尺寸合适的防水盒,打孔,输出输入分两个孔。

电源放里,热熔胶固定,尺寸刚好,输出孔里外用704密封。

加上密封条,螺丝上紧。完成

接下来安装,找漏点,根据描述清洗的时候坏的,这个比较难试,你不完全装上测不了,装上了看不见,,,,,
最后利用上电自检所有设备启动一次,找到漏水点。

上面最后一图,红框位置漏水,在主板底下,需要把主板拆下来。(尝试把那两个螺丝扭开,里面密封圈重新弄下,安上,无果)
先安装上,把坏件(电磁阀)线拔了不使用冲洗功能,等配件。

网上搜索配件,叫减压电磁阀,未找到完全一样的,找个差不多的,价格便宜的。新件上有参数。旧件上啥也没有。

还得拆,拆下新旧件对比,旧件进水口是公头靠个弯头连接,新件是母口。水管可以直接插手,但是角度不怎么好。(黄色的是水锈、水锈、水锈

这里底下比原来长和粗,电磁阀落不下来,扩下孔,没有正好的开孔器,大概就好。最后一图电磁阀右侧螺丝柱裂了,用点二合一AB胶加固下。

主板安上,红框地方就是电磁阀进水口由于没用弯头(用弯头高度不够,这地阀比旧的要高点),所以要斜着点出来,要不角度不够(由于干活时有时候忘记拍图片,所以里面,没拍到)

拆开旧电磁阀可以看到明显裂痕(而且里面负责控制压力的弹簧都已经锈碎了,由于图片过于暴力,不予展示。)

装机时发现电磁阀线腐蚀严重,直接焊接,打704密封(上次已经焊接一个插头了,图里能看到热熔胶封的那个就是)

终于修好了?
马桶:不,你没有。

完全安装上测试所有功能,发现烘干的风机不转,,,

就是这个,里面有加热丝吹热风。可调电源12V测试风扇2A表打表(短路)

拆风扇的图缺了好多,大概就是拆掉扇叶后中间加点酒精把电路板慢慢扭出来(还好胶打的少),然后把可调电源调到0V然后接上风扇(电源有恒流模式调恒流也行)然后慢慢加电压,大概0.3V时有500mA电流了,上图红框中芯片发热。整个风扇电路板上刷的防水漆看不清型号,用镊子慢慢刮看到型号是DTM4606,手机拍不到,网上查参数是双MOS管,这个芯片我有印象能找到。

这个不知道是在谁家买的充电宝主板了,上面有个双MOS看型号是SI4606。(应该只是厂家不一样)

对比下参数差不多,引脚一样,替换下试试。

装上测试转了,12V电流800mA左右。

风扇主板所有动过的地方打胶。(有些地方测量时刮胶了)

这回装回去,所有功能正常了。

这回顺便还修了:按键膜开胶B7000粘回去就可以了,坐便圈缓冲轴断了(网上100多没买,上次维修时缓冲就坏了,但是轴没断)利用中间轴心反过来安装没有缓冲对付用。不涉及到电子不细说了。

不知道我还能救它几回.........

THE END

网友A:
修好又能用了,看着还挺复杂

网友B:
小区垃圾桶旁有时会看到智能马桶

网友C:
这次真是大工程

网友D:
上个厕所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厕所太麻烦了。。。。。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又能用了,看着还挺复杂

看起来挺复杂,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各个功能分开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真是大工程

主要是前后等件测试拆装了好几遍

网友E:
有钱人上个厕所就事多,又是烘又是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区垃圾桶旁有时会看到智能马桶

这东西出保了坏,自己不会修估计大多数选择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钱人上个厕所就事多,又是烘又是烤

那些功能用的不多,再智能马桶现在的价格可以接受

网友F:
高手呀!你还别说,还真想看看你的缓冲装置怎么修的,我这边缓冲也坏了,一直没顾上修它呢。

网友G:
冬天座圈发热,PP很舒服,大号后再热水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冬天座圈发热,PP很舒服,大号后再热水冲下

上瘾了,有事没事往厕所跑

网友:
厉害,换我只能买新了,松下的很好用。

网友:
挺复杂,修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呀!你还别说,还真想看看你的缓冲装置怎么修的,我这边缓冲也坏了,一直没顾上修它呢。 ...

缓冲没修好,轴断了,把缓冲里面的轴翻转过来插上,当轴了,没有缓冲功能了,那个缓冲的外壳碎了好几块,粘都没法粘,没拍图片

网友:
修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冬天座圈发热,PP很舒服,大号后再热水冲下

使用着确实挺好

网友:
上个厕所也得要智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