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汉ATX300-50HIA一体机超薄电源拆解

楼主(2023-12-24):
某宝购入 19.9 买LG线顺带的

图片说是ATX20针 实际是20+4
插头配置20+4、SATA1个、大4D、显卡6+2
非标准大小 AC输入口梅花
打开第一眼 做工不错
保护芯片點晶PS113

美格纳 MMLA60R190P

华瑞 CEF02N7G

大电感挡住的管子 看不清品牌型号

大电感挡住的美格纳管子 不清楚型号

变压器后端的管子 意法STPS30H100CT 共3颗 字体竟然还有不一样的

电路板背面 这补焊痕迹
价格摆在那 不炸就行

PFC驱动丝印R8CB05B0 虹冠CM6805

茂达APW7164和尼克森PD616BA

怎么会有上下桥跟驱动?回想起正面一堆变压器,仔细一看原来是电感
啊?DC-DC

握槽 还连锡了 这电源来路不好说 上电试机时还好没出事

3奶机,主打一个乱来

网友:
这19.9花得值啊...

----------------

网友A:
异形ATX电源,除了原来的一体机,还可以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形ATX电源,除了原来的一体机,还可以用在哪里?

输出接口通用的,都能用...

网友B:
赏心悦目,有地址吗分享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赏心悦目,有地址吗分享一个

店名高能电子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ATX电源,除了原来的一体机,还可以用在哪里?

标准插头 想怎么用都行

楼主:
万一是个电子鞭炮就血亏了

网友:
做工不错啊,可以用来DIY。

网友:
确实便宜,但好像是手工焊接的。而且焊接水平不算好。同型号管子字体不一样,就怕遇到假货。

网友:
按板子走线应该还可以做的更小

网友:
全汉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19.9算是捡漏成功,但是从工艺上讲,加工完好像没有洗板子

网友:
质量不错看着很好。

网友:
打着全汉的名字,华强北手工打造的?

网友:
这大品牌的就是扎实啊

网友:
看着舒服  用料不错

网友:
功率有点低,跟笔记本电源差不多

网友:
看着不错啊,都想搞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