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记录STC8H3K32S2最小系统板焊接、点灯,最后被Type-C口打败了

楼主(2023-12-25):
最初目标:
支持TypeC供电;支持5V、3V两种工作电压;支持USB转串口烧写;测试模拟串口烧写程序;
最后结果:

TypeC接口没焊成;模拟串口驱动安装失败;USB转串口烧写失败;STC自家程序烧写器烧写成功;成功点亮LED;

一,最小系统板焊接
1,画个电路图:

不需要外部晶振,P3.2需要在烧写程序板子上电的时候是低电平;
伸出来四个排针烧程序用;一个电源灯,一个测试灯;

这是官方论坛建议的最小系统图,相对来说比较完善;

2,生成PCB:

上半部分是这次搞的。

3,白嫖个板子:

4,从垃圾佬的箱子里扒拉元器件:

收纳得不好……

5,把元件摆到板子上看看有没有干涉:

基本不会有啥问题,3D预览过了的;

6,焊接元器件

昨晚焊了几个贴片元件,今天焊了几个插接件,

二、点灯
7,找个例程改改:

改成自己板子上的P3.4测试口,编译正常;

8,先用通用USB转串口烧写
拿出祖传的USB转TTL,插上:

留着VCC脚别插,在烧写程序里面点击烧写按钮后,按着P3.2的按钮,
再插上VCC,使单片机冷启动;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卡在”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不动了:

找解决方法,尝试:
>没找到22欧电阻用了30欧的,短接RX、TX的电阻再下载,问题依旧;
>更换RX、TX线序再下载,问题依旧;
>下载时重新选择单片机型号、串口号、目标程序再下载,问题依旧;
>手动用铁丝短接RX、TX到地、按着P3.2按钮上电下载,问题依旧;

未果。

8,那试试USB模拟串口?

直接在烧写程序里面点击下载,结果是这样:

玩个der啊

9,换个USB转串口?
论坛发帖求助,有老哥建议用官方的USB转串口。
还好前几天刚好拿积分兑换(白嫖)了一个:

插上插上!连线序都是一致的:

结果,我次奥?一次成功!

用的什么CDC口,也不懂,这个小玩意儿虚拟出来俩CDC口,
随便挑了一个就下载成功了。

10,亮灯
终于尼玛亮了,不容易啊!

肉眼可见的3.3V下LED亮度骤减。

三、被TypeC接口打败

黑黢黢,不忍直视,这还是烫了几回的,刚开始肉眼可见有连锡;
然后烧写不进去的时候,开始测板子,发现+5V对地只有200k欧的阻值,
明显不正常,电容都拆了:

还尼玛200k,才意识到是TypeC的问题,噶断TypeC口的+5V输出:

这回正常了,排针的+5V对地2兆欧的电阻,后面就是亮灯、闪烁了。

然后嘞,有点不服,焊接技术不行麽???拿起电烙铁烫它丫的!

烫呀烫、烫呀烫、烫呀烫,翻来覆去的烫,烫一回测一回TypeC端正极对负极、对D+和D-的电阻。
直到肉眼可见的没有连锡,直到测量电阻值如下:

TypeC端断口正极对负极1兆欧多;

断口正极对D+脚是6兆欧多;

断口正极对D-脚5.7兆欧多;

这回应该正常了吧,拿坨锡糊住断口,再测+5V对地电阻。
尼玛145k欧!

再断开锡疙瘩,再测TypeC断口正极对地,又变成了150k欧!
对D+ 、D-脚2兆欧多,邪了门了!
真是次奥了!

这厮比MCU都tm难处理啊

服了服了,不用你了,次奥!
败给了TypeC接口!

(洗澡去了,明早6点自动发帖)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typec管脚下堆锡多了吧?

网友:
中间大电阻啥意思啊

网友A:
和我一样的表,价美物也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表,价美物也美

昨天翻出老VC890D,那块头那重量,非常不适应……

网友B:
这种这么多脚的C口烙铁估计不好焊,上加热板或风枪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这么多脚的C口烙铁估计不好焊,上加热板或风枪好焊

那得保证锡膏涂抹得不多不少刚合适,涂多了照样完蛋,糊一坨,

网友C:
真是高手,我等望尘莫及

网友:
风枪吹就好焊,烙铁拖的话舍得放焊油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高手,我等望尘莫及

低手低手,各种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没有失败,过程有收获就已经成功

网友:
布线的曲线是怎么画的?立创画的?
用标准版 还是专业版,看了好久也没搞懂怎么画

网友:
我是不再焊这个C接口了,焊了拆、拆了焊弄了好几次总算好用了,用了两个多月后电脑偶尔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问题出现后鼠标就死了,必须拔电关机再重新开机才能去掉弹窗,起初以为鼠标问题,换了两次鼠标后才发现是下载线的问题后来用USB线直接焊板上解决问题了,这种C接口不但不易买到好的而且引脚密集、短小极难焊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