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32寸开机黑屏的飞利浦电视

楼主(2023-12-25):
电视是什么情况嘞,开机黑屏,有声音,预计灯条坏了,估计换灯条大概率是可以解决的。问了下修家电的,好家伙要价150,真是非洲人的颜色(黑),好吧,自己去网上买配件,灯条花了20块大洋,至于怎么换?大胆尝试就行了,开边框用小刀一点点划开,没有开屏器只能采用最简单的透明胶开屏法,换上从网上买的灯条,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吧,都是等配件花的时间,结果是美好的,电视又可以正常看了,谢谢观看啦!!!稍显不足请多指教。

网友:
胶带用的不错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啊

网友:
干,反正大不了买新的!

网友:
用胶带  好办法

网友A:
从楼主透明胶开屏法足见楼主也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透明胶开屏法足见楼主也是个高手。

屏幕小可以这样用,大就不行了。

网友:
找外面维修,确实贵,别人也是靠此生活,能自己修最好,当然自己得有那个能力,楼主高手

网友:
现在32寸新买也就几百元,外面修确实不值得自己花几十元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胶带法是用胶带粘两个把手拎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带法是用胶带粘两个把手拎起来吗

嗯嗯,有把握直接把屏幕抬起来也可以不这样做

楼主:
用胶带的目的是为了替代这种开屏器,殊途同归。

网友:
拆屏一定要小心,放屏时稍微错位,边框就会把屏压坏。

网友:
能自己动手修好就自己动手,有些产品是大不了修坏换新
对于别人的价格,别人也要吃饭生活。

网友:
胶带大法好啊

网友C:
维修真是黑,还不给你用好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真是黑,还不给你用好的材料

成本20人工50还差不多,要是一半价格我就不自己修了,花时间等配件属实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