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长时间(1年左右)通电的硬盘,文件无法读取

楼主(2023-12-25):
有一台台式机,2T的机械硬盘,平时也通电运行,发现有音频文件,用播放软件PotPlayer 64 bit打开报错

但是文件大小,没有改变,硬盘坏道也没扫到
难道是PotPlayer 64 bit升级后,解码不支持了?

网友:
有可能文件已经损坏

网友A:
换一个播放器试试看。

网友:
文件大小,没有改变  ……计算md5
写入时就错了
音频有一定的容错率
mediainfo
自作主张的安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播放器试试看。

我也觉得应该是播放软件的问题,因为其他盘也发现类似的情况,但是看了看文件,也觉得没必要再听了,就正好趁着辞旧迎新的机会,删除了,毕竟,人活一辈子很短,有的演唱者都已经作古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磁保存多久会磁失效

网友:
PotPlayer 问题。换播放器肯定行。。。

网友B:
PotPlayer问题,我遇过好几次了,换别的播放器就好。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换一个播放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播放器试试看。

对的,换一个。

网友:
也进来看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tPlayer问题,我遇过好几次了,换别的播放器就好。

哈,删了好多文件,试了下,确实是播放器的问题,这播放器还号称全球最强解码功能,原来是嘴巴最强,以前可以放的升级后却不能放了

网友C:
一直在用Potplayer,未出现过问题,偶尔有无法播放的文件,播放器会提示安装相应解码插件,安装好就能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Potplayer,未出现过问题,偶尔有无法播放的文件,播放器会提示安装相应解码插件,安装好就能播放 ...

前几天刚升级,发现MPG后缀名的,打不开,解码插件也装了

昨天试了试,原先可以打开的文件,大小也没变,用其它软件可以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刚升级,发现MPG后缀名的,打不开,解码插件也装了

俺用的是旧版绿色免安装版,mpg后缀名文件一直都能正常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