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做一条100w的快充数据线

楼主(2023-12-25):
材料都是从某宝买的,虽然自己有着原装充电线,但感觉不够软,索性用上硅胶线,就是好像买短了,60cm的线长好像不是太够用,给充电宝用吧,好了,开工。一阵操作猛如虎,再看战绩2.5。焊工就这样了,没什么辅助工具,只有这个自制焊接辅助夹,摇摇晃晃的实在不推荐做,只能这样了。最后用手机试试看,可以正常充电,勉强合格。。。

网友: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子

焊接辅助夹,夹电路板的,论坛里有

网友B:
上螺丝的那块材料是金属还是塑料的。

楼主:
大致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螺丝的那块材料是金属还是塑料的。

金属,很轻大概率是铝的

网友:
多上焊油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功率测试呢,怎么知道能上100W

网友:
100W的头子里面有E-Marker芯片,没有的话,再粗的线也没用

网友:
线是好的了。可是头子未必了

网友:
楼主这焊工不敢恭维,锡用好一点的,松香换焊油就好了

网友:
至少做个1米5啊,才60厘米

网友:
这个大多数都是头子不行,我用0.5平国标的做了一根,充电可以,但是头子老是出问题,用一点时间就会提示接触不良,但拆下看看,焊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皮太粗了。20awg可以过5A 20V 了。以前老micro usb4芯带屏蔽线也能改。

网友:
很是考验眼力,

网友:
我也做了一条, 给245用的,当然也可以给水果PAD充电

网友:
0.75平方线,颜值挺高 !
铝合金头子很漂亮~~

网友:
100W得多粗的线呀?!

网友:
自己也想做一根,就是一直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