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米家台灯,顺便求flash固件

楼主(2023-12-25):
小米台灯一代
突然不亮了

拆一下
底盘垫子底下三个螺丝 拧下就拆开了 没有卡扣

底部两个配重铁块

左边是主板 包括旋钮解码器 物联网模块 降压电路 升压电路
右边是dc接口 40 1.7的小插头
还有reset按钮。通电按5秒重置,据说有rom备份 可以随时恢复。

测试了一下12v 3.3v都有
输出到led只有2v,正常要20v
据说是因为flash存储芯片的数据乱了 需要重新刷一下
顺便在拆版求一下那位能分享一下 谢谢。有家园币感谢

更新一个电路图

网友A:
这么个玩意百十块钱,生态真贵

网友:
是不是可调坏了

楼主:
是说那个旋钮吗?旋转和按下 都没问题

网友:
先查编码器有没有坏,觉得这个故障率相对更高。

下压是开关把,一旦这个下压的开关坏了就是不开机,当然不会升压。

网友:
加了个生态,少说百块往上

网友B:
我的也坏过一次,记得是飞条线解决了,太久记不太清了

网友:
一盏台灯加了一些高大上的功能,身价暴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玩意百十块钱,生态真贵

“流量经济时代”这种电子快消品好赚钱,厂家希望报废了用户又得淘钱买新。

  我家里的欧司朗E27螺口台灯用了都快二十年时间了,还是老式的耐用。就是换过PHILIPS飞利浦三基色荧光灯E27灯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玩意百十块钱,生态真贵

简单来说:现今这种商业社会就是鼓励9菜们多消费,所谓“流量经济”就是故意把电子产品整成快消品,希望用户坏了就扔掉(快快淘¥买新)。

  这么个玩意儿¥百十钱,用个两年左右即报废正好符合厂家“计划性报废”的设计理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坏过一次,记得是飞条线解决了,太久记不太清了

求教一下
我也不需要wifi模块
能不能绕开?

网友:
这两块配重铁不错!

网友:
一个台灯搞成这样,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玩意百十块钱,生态真贵

这个不仅仅生态,可以调亮度也可以调色温,而且亮度是连续可调。接入小米的生态系统后可以语音控制,你可以让小爱同学把灯关了,灯自己就关了,还是很好玩的

楼主:
更新了电路图
找了老外给的一个bin,还是无法启动
上电就跑短短的几个乱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了电路图
找了老外给的一个bin,还是无法启动
上电就跑短短的几个乱码 ...

一整天还没修好嘛❓❓这维修成本太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整天还没修好嘛❓❓这维修成本太高啦!!

中午休息的时候弄了一下
木有时间折腾

网友D:
支持OTA升级看能不能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OTA升级看能不能抓包

网上找到了一个bin
这个2m的flash的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一下
我也不需要wifi模块
能不能绕开?

应该可以绕开的,这个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才行,我等菜鸟只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