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艾美特塔扇FT36R并清洗扇叶灰尘

楼主(2023-12-25):
朋友给了一个艾美特塔扇,看起来挺脏的。今天抽空给拆解清洗一下。然后喷了酒精消毒扇叶。

艾美特这款风扇的性能说明。

拆掉后面的四个螺丝,两颗是十字的,两颗是梅花螺丝。拆掉螺丝后,需要慢慢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前后塑料壳的结合部的缝隙。一开始没有经验,就用螺丝刀时间捅咕,结果把黑壳子边缘上的几个塑料翅子掰断了。

下面是拆掉塑料轴套。

拆掉电机轴跟扇叶轴的结合螺丝

电机型号

拆开的三件套的全家福。

这是边缘上的卡扣,每边有两个这样的。位置大概在距离两端20厘米的地方。

下图是损坏的塑壳边缘上的塑料片翅子。

清洗后组装测试。好用。

欢迎指导!

网友A:
不是直流变频电机咯,交流电机耗电量比较大。
  以前的艾美特风扇耐用,现在生产的也变成电子快消品了。没办法,现在厂家们都玩起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
测测电容,我家的也是这款,今年明显感觉没劲了,测了下电机两端的电容容量衰减了,换了一个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流变频电机咯,交流电机耗电量比较大。
  以前的艾美特风扇耐用,现在生产的也变成电子快消品了。 ...

有同感,十几年前的艾美物电扇还很好用,前两年买的落地扇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的风扇都不耐用,没办法。

网友C:
消费降级,产品质量提前降级了

网友:
我有一台TCL的塔扇,清洁比较费事。

网友:
塔扇的结构注定清洁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费降级,产品质量提前降级了

因为这几年玩的是【流量经济】,所以众厂家生产电子快消品玩“计划性报废”就是适应了【流量经济】的玩法。

网友D:
帮朋友修过一个老的艾美特   感觉还行。现在的不知道啥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费降级,产品质量提前降级了

这几年是体zhi外民企生产的大量民用产品质量在降级;但是体zhi内锅企生产的军工产品的质量却在升级。
  而且,军工产品有一个特点,其单品的工业产值(也就是工业制造业GDP)比民用产品高得多!!比如:湖北十堰生产辆车风猛士三代军车的工业GDP相当于广西柳州生45辆五菱缤果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工业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十几年前的艾美物电扇还很好用,前两年买的落地扇就不行了。

这几年是体zhi外民企生产的大量民用产品质量在降级;但是体zhi内锅企生产的军工产品的质量却在升级。
  而且,军工产品有一个特点,其单品的工业产值(也就是工业制造业GDP)比民用产品高得多!!比如:湖北十堰生产一辆车风猛士三代军车的工业GDP相当于广西柳州生45辆五菱缤果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工业产值。生产一辆歼10CE的工业产值(也就是制造业GDP)就更加高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朋友修过一个老的艾美特   感觉还行。现在的不知道啥样了。

这几年是体zhi外民企生产的大量民用产品质量在降级(因为【流量经济】被电商带坏了杀价格战);但是体zhi内锅企生产的军工产品的质量却在升级。
  而且,军工产品有一个特点,其单品的工业产值(也就是工业制造业GDP)比民用产品高得多!!比如:湖北十堰生产一辆车风猛士三代军车的工业GDP相当于广西柳州生45辆五菱缤果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工业产值。生产一架武直10ME的工业制造业GDP就更加高得多啦。

网友E:
艾美特看起来做工比较好,但是也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艾美特看起来做工比较好,但是也是坏

我把一台老艾美特壁扇改造成尼德科nidec直流变频电机了。

  详见:[家电] 节能省电i地球❓❓拆十四年的老壁扇换上直流变频电 [发表于 2023-9-24]

网友:
看起来做工比较好

网友:
这种塔扇特别容易积灰。我家里一台美的、一台海尔的,每年都要拆开清理。美的还有很多暗扣,一不小心就拆花了。

网友:
塔扇不方便清理

网友:
话说,今年电扇还没清洗
周末抽时间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