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助听器辅助工具各频段单频音(0.2-5k)

楼主(2023-12-25):
看了不少助听器的帖子,好多人说,佩戴之前需要测量各频段的损失情况。
特意制作了分段的音频,供大家为老人测量,不同频带的损失情况。
以200Hz进行间隔

网友A:
配耳机时需要听这些频谱的声音,但是调整耳机需要专门的软件和接口,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耳机时需要听这些频谱的声音,但是调整耳机需要专门的软件和接口,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

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哪个频段,缺失损失大,也不搞不清楚

网友B:
不同的音段,放音设备不同,听到的音量也不同,声音大小有显著的差异,看来参考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音段,放音设备不同,听到的音量也不同,声音大小有显著的差异,看来参考意义不大。 ...

说的没错,大家尽量使用同一设备,相同音量播放。 人耳的响度从200hz-5khz,是逐渐递减的趋势。

网友:
https://www.hearingsolutions.phi ... ring-test/get-ready
飞利浦听力在线测试   还是比较准的